BG教你做船壳

楼主(2015-05-08):
IOM著名选手,BritPoP的设计者,Brad Gibson最近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一个视频,详细讲述了利用挤塑板阳模工艺制作帆船船壳的具体过程和注意事项,对喜欢DIY帆船模型的爱好者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本人经过数次尝试,从YouTube网站上将这一视频成功下载并上传至优酷,现在贴出来供大家学习、借鉴。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TUwOTA5ODY4/v.swf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论坛服务器调整缘故,暂时找不到视频添加按钮了。稍后我再来编辑一下。需要观看的同好可以先用链接去优酷看

网友:
我的电脑可以链好,看过了!是很不错!觉得最有意思是用有色纸板作肋片,加工时可以看得更清楚;另外它底下留下水平参考,然后锯掉,也很实用 ;只是我想它的稳定板能不能也做上去?

网友:
我的电脑可以链接看好!看过后,是很好!
对于我这种菜鸟的启发是:用有色纸板作肋板模,加工时可以更好看清楚;首先留一点基准面,再锯掉多余,方法很好;只是我想这种有不有把稳定板直接做上去或做一点装稳定板的连接,有不有可能?

网友:
这个不是新技术,应该算老工艺

网友:
看不到视频啊

网友:
很有开脑

网友A:
老工艺方法了,不过对于自由发挥,手工达人来说,还是一种不错而且挺高效的方法

新技术都是直接CNC出阴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工艺方法了,不过对于自由发挥,手工达人来说,还是一种不错而且挺高效的方法

新技术都是直接CNC出阴 ...

CNC阴模虽然有最佳的精度,方便直接出船壳,但对于原型设计、one off 的DIY船型,则成本过于高昂,一般人也难以承受。所以属于更适于成熟设计的量产手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CNC阴模虽然有最佳的精度,方便直接出船壳,但对于原型设计、one off 的DIY船型,则成本过于高昂,一般人 ...

没错!只想做一个船而不是很多,当然就要看怎么花算了!注意到那种广告店大量使用着一种5-6毫米厚的泡沫材料板(就是我们平时大量看到做牌子的那种轻泡材料),质量远好于一般包装用泡沫,只是薄了些,但可以用多层叠合,可能更能保证精度!如果去找他们的下脚料,不花钱很容易找到,在他们那是垃圾。

网友B:
我想知道 最后挤朔板怎么拿出来呢~

网友:
不知道~中间有个图片 好像是镂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 最后挤朔板怎么拿出来呢~

您说的是裹进去的泡末塑料吗,用汽油将其溶解,

网友:
感谢钟大的分享,能给魔友们不少启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工艺方法了,不过对于自由发挥,手工达人来说,还是一种不错而且挺高效的方法

新技术都是直接CNC出阴 ...

跟一个工业设计团队搞过一段时间,就算做一个纯外形设计,也要有手绘,捏型,建模好多道步骤才能完成。
也许你只见到了CNC出模型却没有见到CNC之前的反复推敲验证修改的繁琐而庞大的工程。

rcspeedtriplane 前辈应该有见过很多非常好的视频,多谢分享

网友:
泡沫能玩成这样,也是到了一定境界了,比起木质船壳做的模具这种实心的材料打磨的时候不容易外壳受力,轻微塌陷而影响曲面的连贯,但是这种材料有时候还是感觉挺不好加工的,可能实心轻木块更好,只是成本昂贵也不易获取,因为泡沫材料有一些松散性,一些边角的地方,细节不容易保留,而且万一打磨过头了会比较麻烦。精度问题其实每一块隔板上的形状都是比较准确的,精度问题容易出现在打磨的过渡技巧上,这个其实适当增加肋板的数量就可以解决,其实这个老外的制作技巧我觉得还有优化的空间,比如锯的那一步,其实还有别的方法,不必这样。因为我认为这个泡沫体应该一直固定在一个牢靠的基准物体上,这样拿下来容易发生其他的变形问题,这种方法还是适合有一定手工基础的人制作,精度问题我觉得在一定手工基础的保证下,虽然绝对精度可能比不上加工质量很好的CNC,但是这个也不容易差出哪里去了。虽然工艺情怀党客观存在,但是考虑最后实现的效果,其实最终的结果有时候并不会因为用了高大上的工艺而又多大的提升空间,反而我觉得像这样用容易取得的条件实现出这么好的效果是一种真本事

网友:
我就是拿泡沫反模做的压铅

网友:
我就是拿泡沫直接做模铸压铅的

网友C(2015-06-09):
钟老师做好事,像我这样土老冒哪里看得到这种好素材。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钟老师做好事,像我这样土老冒哪里看得到这种好素材。谢谢了。

老肖说笑了哈
       举手之劳,不言谢

网友D(2015-08-28):
可以用dissolvable或是水溶性PVA耗材3D打印直接打出内模 大概要花1周时间 但是成本很低廉
糊完玻璃钢 把内模直接溶掉

网友E(2016-02-03):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dissolvable或是水溶性PVA耗材3D打印直接打出内模 大概要花1周时间 但是成本很低廉
糊完玻璃钢 把 ...

都已经用上3D打印了,为何不直接用ABS分段打印,连密封舱、中插板座、桅杆座、系绳座、电池舱、舵机座、拉绳管道也一次打印出来,拼接后外形批嵌打磨上漆就成了,岂不更快捷。沉船率应该极低吧。

网友(2016-04-26):
有点启发

网友(2016-06-22):
引用 网友E:
都已经用上3D打印了,为何不直接用ABS分段打印,连密封舱、中插板座、桅杆座、系绳座、电池舱、舵机座、 ...

abs重 而且强度垃圾

网友(2017-05-10):
引用 网友E:
都已经用上3D打印了,为何不直接用ABS分段打印,连密封舱、中插板座、桅杆座、系绳座、电池舱、舵机座、 ...

已经有人用3D打印做出一米的船体了

网友(2020-10-17):
仔细看一下

网友:
没看明白。
最后做出来的是个阳模还是个船壳?
似乎是个阳模。

网友(2023-06-20):
终于可以发言了!!!我是新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