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和航线会有抖动,怎么办?

楼主(2015-05-08):
最近新组了个四轴,大疆E800动力,nazaV2,机架是500轴距的,横滚和俯仰感度抖调到不抖,航向和垂直的感度不知道怎么调……现在起飞离地时的那一会很抖,飞航线有时也会抖,不知道
怎么调了?机器都是全新的,自己想了一下那么就是轴距太小,不是适合13寸浆,老模友给诊断诊断呢。。。。

网友A:
桨间的距离太小

网友:
这机架刚性还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间的距离太小

13寸浆适合多大轴距的机架?

网友B:
我的580四轴都用15寸折叠桨

网友B:
也不怎么会抖啊,比较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13寸浆适合多大轴距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怎么会抖啊,比较稳

你是极翼P2群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580四轴都用15寸折叠桨

能用肯定是能用,我飞越650,还配的是16寸桨呢,还不是能飞,但是配13寸是最佳的

网友C:
抖的话,建议换一个小一点的电池试试.我以前就这样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抖的话,建议换一个小一点的电池试试.我以前就这样解决的

全机起飞2600g,6s5200电,E800的拉力充裕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机起飞2600g,6s5200电,E800的拉力充裕的吧!

加快85砖飞飞

网友:
机架刚度问题  还有就是看看电机是否都水平

网友D:
什么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机架

DA500

网友:
可能飞控对这种力臂不均的机架不是很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机起飞2600g,6s5200电,E800的拉力充裕的吧!

全鸡可以3360g的起飞重量

网友:
可楼主同动力同机架,唯独不同的是飞控。还未上天……

网友:
机架的问题多些

网友(2015-07-04):
和我一模一样的配置,我的也抖,我感觉架子太软,动力又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