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250的K8螺旋总距设定问题,天9II控

楼主(2015-05-08):
在K8设置螺旋总距时,按台湾大大说的操作。
此8度很难设。60了还大于8度。
因为要求是80~100间,否则需要调控。
所以为此控上螺距的舵角设置从85%(此时是K8的100%行程)都
降为48%和56%了。 这个有问题吗?大家也是这样吗?如此在K8上才可设为80.

在K8软件中设100%行程时的控舵角(就是行程ATV吧?)设置如下。

楼主:
后来查了些资料,了解了,中文翻译成如此实在可气。据说现在的V8软件上 中文译文是来处繁体台湾译文,繁体台湾译文来自英文译文,英文译文来自原始方案德文。
于是传话就TX的传成了现在的中文简体天书。

具体这里说的是,60以下,说明舵机臂长了,请把安装孔移向舵机盘中心近些。
120以上,说明舵机臂短了,请把安装孔移向舵机盘外面些。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在250上无法解决啦,因为球头现在是反装在摇臂上,向里移就会碰到舵机壳。这样造成的结果是:遥控器摇杆的有效行程过短。

现在我打算通过  大小动作设置  来把摇杆的有效行程恢复为满。

先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