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K8的发射机设置问题,天地飞9II控

楼主(2015-05-08):
请教各位老师!!!
K8的发射机调节这里,行程调节就 是在控的舵角设置菜单中操作,对吗?

就是在这里调节,对吗?

网友A:
对的,行程两边设成一样的值。
另外在“辅助微调”里调中立点

网友:
请教 14sg可以设置中文菜单吗? 可以的话在哪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行程两边设成一样的值。
另外在“辅助微调”里调中立点

感谢回复,谢谢!

网友B:
调高和调低行程,数值不一定相同,软件里都要是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高和调低行程,数值不一定相同,软件里都要是100%。

你说的对。
天9II的控是  舵角设置这里用来调节-100%和+100%的两端满量程,辅助通道微调是调节中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