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S 丢星

楼主(2015-05-08):
请教F2飞控 GPS地面调式一切正常,狂打各个舵面舵机猛推油门,持续大油门都正常 12颗星起飞。
空中飞行时GPS卫星情况极度不稳定时而有12颗星,时而是0,时而又是5颗星总之非常的不稳定,所以直至根本无法飞远。之前联系过技术说无非三种情况,供电,震动和干扰。我供电用的飞腾60A电调与5V3A开关电源并联供电。 震动方面在飞行时图传摄像头传输的画面良好无水波纹和果冻现象。且我的GPS天线已经用热熔胶把他牢牢的固定在机头上了。干扰方面我的是5.8G2W的图传。放在飞机尾部,飞机是冲浪者2000.目前图传与GPS的天线距离最少有70厘米。
目前重新检查过一遍各个线头都是接牢固的!
请大神解答!

网友A:
那个5V电源好像也有干扰的 你远离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5V电源好像也有干扰的 你远离电源试试

那我在GPS天线底下垫一块铜板行吗?

网友B:
电调电源是线性的还是开关的,如果是开关的,就不能和别的开关电源并联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在GPS天线底下垫一块铜板行吗?

你可以试下  最好还是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电源是线性的还是开关的,如果是开关的,就不能和别的开关电源并联供电,

电调是开关的!等于讲有两个开关电源供电,今天我又试了,把那个**的开关电源单独给gps供电,还是不行

网友:
我用的M8N模块也有这个问题,能收到20个,但有时候是0,每几秒跳一次。

网友C:
困扰多日的问题,刚才经过风讯老板的点拨,终于解决了。
原来是同时打开了NMEA和UBX协议,关掉UBX协议,再在UBX-CFG-NMEA里面吧NMEA协议改成4.1。
供LZ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困扰多日的问题,刚才经过风讯老板的点拨,终于解决了。
原来是同时打开了NMEA和UBX协议,关掉UBX协议,再 ...

兄弟没有明白啊能给个电话吗我向您请教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没有明白啊能给个电话吗我向您请教下

可能电话也说不清,加Q聊:2177-64-4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电话也说不清,加Q聊:2177-64-45

加了请验证

楼主:
还有是海迅老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