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教你装B-CC3D用SBUS接高级BB叫

楼主(2015-05-08):
相信大家都有飞丢机的经历 无论是草丛还是树林 对于一个300轴距以下的穿越机 炸机后找起来着实令人蛋疼 于是乎带通道的BB叫诞生了 通过拨杆的方式让BB发出求救信号 草丛丢机快速定位 是不是很方便 当然不使用sbus接收机的同学可以跳过本教程 传统接收机直接接通道即可。   【声明】本教程在 周哥的指导下完成 衷心感谢周哥一样爱钻研的玩家 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 这里我为大家整理下

楼主:
主角就是他咯 高级BB

楼主:
首先是接线 这个BB叫需要5.2V以上的电压供电才能发声 所以这里我就直接接电源了 将多余的针口去掉 通道接CC3D 5或6都可以

楼主:
然后就是设置openpilot了 首先我们找出遥控器上一个两段开关!!注意这里必须是两段开关!! 我是8FG我用的是SF并将其设置为第7通道 然后我们将CC3D的向导重新走不遍 不走的话貌似不会成功 当我们校准设置遥控器的时候 当提示拨动Accessory0开关时拨动你事先设置的开头 我设置的SF我就拨动他 (设置Accessory0或1都可以)遥控器部分完成

楼主:
我们进入vehicle 可以看到 这时你设置的accessory0就在其后选择输出通道 这个通道是你接CC3D的通道 接的5就是5 6则是6

楼主:
然后我们 然后我们会发现我们设置的那个通道变成了可选可修改 将你设置的那个通道的最大值改为1900即可 这里我设置的是6那就改6

楼主:
这是我们拨杆就有反应了 哈哈 拨杆 bebebebebe 不过只有5声噢 想要继续响的话还要继续拨 --

楼主:
最后再让我装下B吧 :)

网友A:
有这个bb  但没去插接受哈~~~弱弱问一下楼主,我就直接和主电源焊在一起...没有接接收机或cc3d...没有电之前会  bi  一下...到设置的电压后在会 bibibi  那么问题来了..之前的 bi 一下是什么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bb  但没去插接受哈~~~弱弱问一下楼主,我就直接和主电源焊在一起...没有接接收机或cc3d...没有电之 ...

哈哈提醒你装B成功咯

网友:
接cc3d没法测电压吧

网友B:
楼主这样不是麻烦了,普通的接收机闲置一个通道给这个bb叫就行了啊,啥接收机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不是麻烦了,普通的接收机闲置一个通道给这个bb叫就行了啊,啥接收机都能用

用sbus的接收机的好处就是只要一根线连cc3d,异常清爽,而且用6303这样接收机体积非常小。缺点就是bb一定要接在cc3d上,所以才有了这篇教程

普通接收机的话的确随便接个通道就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2015-06-21):
接6通道可以吗?富斯i6  cc3d

网友C(2016-04-06):
请问metak的5合1的怎么接?要三段开关

网友:
樓主,好啊。造福人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metak的5合1的怎么接?要三段开关

我反正是插CC3D第六通道了,接收机线都插着一个不落,要是接接收机第六我的就一直想,只有这样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