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滚快慢的研究(一)

楼主(2015-05-08):
这段时间都在潜水跟大家学习和讨教各个翻滚参数,由于之前一直没琢磨透但这几天终于发现想要快速翻滚的秘密既不掉高又可以快速翻滚的方法,因为失控全新的4个2204银燕电机现在晃动十分厉害会偏移,多少会影响翻滚后回位平衡,之前大家都是在通过其他参数里面调整,先请看下图 椭圆的这个数值越高翻得越快,当然长方形的数值也是有影响的,现在就是疑问到底在哪设置打杆的程度值才达到翻滚,感觉推到30%就一直要翻过去了,希望有经验的说。

楼主:
CC3D进阶设置教程这个也是关键感谢这位玩家提供分享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8%D6%C3%BD%CC%B3%CC

楼主:
接下来是搜集一些玩家的参数,在这里就不提名了不过还是十分感谢他们,我来作统一搜集并分享,但不是独享成果

楼主:
接下来是我的参数,不掉高又可以快速翻滚,而且不用收油,4  5楼高度可以连续翻5-7个空翻 第二个是半自稳RRA,我用的是这个模式,2和3的设置是用来半自稳翻滚的,遥控器那张图是之前的,所以只有一个半自稳模式

楼主:
最后祝大家爽飞爽翻哈哈~~~

网友:
那天试试看 楼主最好上几段视频不同数据的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终于可以练翻滚了,谢谢地主无私奉献
希望一起交流学习

楼主:
关键是椭圆那个地方数据要高那是角度调整速度,我称它为进角速度

网友:
顶,玩CC3D的都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下来是我的参数,不掉高又可以快速翻滚,而且不用收油,4  5楼高度可以连续翻5-7个空翻第二个是半自稳RRA ...

刚刚入手,现在不是想翻滚的问题,目前只能在自稳状态飞行,感觉尤其是油门(高度)的响应比较慢,请问怎么调呢?(自稳状态下)。还有,在强推哪个位置,我选的是什么hold,不知道对不对,那里都是什么意思?请指教,感谢

网友A:
麻烦得要死,还是EBAR V2给力

网友:
嗯!不错!新手福音!!

楼主:
全部自稳,然后椭圆那个地方加到3.5或者3.8就可以了进角速度会提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得要死,还是EBAR V2给力

这才有乐趣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