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叶桨跟三叶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5-08):
懂的给介绍下,详细点。耗电量,升力,速度都说说

网友A:
在相同转速和桨形条件下,两叶桨的效率比较高,省电,而三叶桨拉力大,费电。

两叶桨适合于用在前拉机这样的有充足空间安装螺旋桨的飞机,可以充分发挥电机功率和螺旋桨效率;而三叶桨或者多叶桨适合于用在像真机或者类似背推机这样螺旋桨安装空间有限的飞机,这样可以用一个比较小的桨径来得到一个较大的力量。

速度和几叶桨没有太大关系,和螺距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相同转速和桨形条件下,两叶桨的效率比较高,省电,而三叶桨拉力大,费电。

两叶桨适合于用在前拉机这 ...

穿越机用三叶行吗。比两叶费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穿越机用三叶行吗。比两叶费电吗?

可以,声音还柔和一点,损耗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三叶桨的声音好听很多。

网友:
三叶桨贵,重

网友:
三叶效率低,振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