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炸鸡了,请求帮忙分析 错误EKF是什么

楼主(2015-05-08):
首先感谢各位朋友帮小弟分析,万分感谢
离地大概10米高,切到定高模式,突然向左不受控制的横滚,坠地
日志在此错误EKF 然后就Crash了

网友A:
用了PIX的吗?
不久前看官网EKF是综合评价GPS,罗盘,速率方面性能的指标。
炸鸡问题跟这个比较无关,
开了定高马上炸,说明气压或加速计问题,
也许检查下震动,油门/Rate PID等。
用3.2的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啊,就读懂了,上YouTube查看何时会触发ekf

网友B:
闇囧姩寰堝ぇ锛屼笉杩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PIX的吗?
不久前看官网EKF是综合评价GPS,罗盘,速率方面性能的指标。
炸鸡问题跟这个比较无关,

嗯嗯,用的3.2.1固件,气压计貌似没有太大问题,使用自动分析,自动分析弹出对话框,unknown mode in testPitchRollCoupling:  ??Stabilize
为什么自稳模式会无法识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PIX的吗?
不久前看官网EKF是综合评价GPS,罗盘,速率方面性能的指标。
炸鸡问题跟这个比较无关,

用的apm2.8  固件3.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闇囧姩寰堝ぇ锛屼笉杩囨

啊?现实乱码诶

网友:
震动大了点,但是估计原因是某轴失去动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apm2.8  固件3.2.1

跟EKF无关,定高问题,有参数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EKF无关,定高问题,有参数表吗?

有,一会回去截图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