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坦克换遥控器+电调问题

楼主(2015-05-08):
自从我上这个论坛,基本上发的都是求助帖,谢谢大家一次次的回复,今天继续问。等我学多了,以后继续帮新人,哈哈
正题:之前恒龙豹2自带的控不知道哪个地方出问题了,俯仰和打炮不好用了,不是接收就是控,可惜我之前给控加功率增大模块了,不提了,继续进入正题....我想换个控,基本上定了富斯I6,中文,性价比不错,坦克是自制的金属底盘,全重大约5公斤以上,用以前电机也将就能用,我想为以后升级留出点余地,或者换锂电什么的,
问题:控带混控功能,我需要买几个电调,都需要什么样的?我知道与波箱电机相连要用电调,这样就是要两个了,这里应该是320A的电调是不是,那其他地方还要用电调吗?我
补充:我还没点菜呢,就是不知道要点哪个,等你们告诉我,我弄明白了再点,

楼主:
明天金属2号底盘开工,提前庆祝下,还是做的豹2的底,料买多了,做完后把恒龙的车面往上一扣就成功,简单

网友A:
2个320a电调配2个550电机,波箱用恒龙的钢波改造。
带混控的遥控器
炮塔旋转要一个舵机改造下,拆开把线接到旋转电机上。升降和开炮也类似

网友A:
就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320a电调配2个550电机,波箱用恒龙的钢波改造。
带混控的遥控器
炮塔旋转要一个舵机改造下,拆开把线 ...

我的波箱是钢波,换550电机这个可以有,炮塔旋转和俯仰为什么要改?是原来的太慢吗?我原来的是360度旋转的,如果要换,要换电机还是换舵机,具体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这个是铜做的吗?铜,n贵。还是原来的涂装就是这样子的,塑料加固的?那能受的了550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铜做的吗?铜,n贵。还是原来的涂装就是这样子的,塑料加固的?那能受的了550电机?

这就是塑料底盘,金属板加固一下就行,550电机算什么,双无刷电机都上过了

炮塔旋转只是用舵机来当作一个小电调来使用而已,难道你要买5个有刷电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塑料底盘,金属板加固一下就行,550电机算什么,双无刷电机都上过了

你的550电机还有舵机在哪买的,是要弄三个舵机吗,接收机直接连原来的炮塔旋转俯仰打炮电机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550电机还有舵机在哪买的,是要弄三个舵机吗,接收机直接连原来的炮塔旋转俯仰打炮电机不行吗?

都在x宝买,搜550电机,10元一个的6v 18000转的。
直插当然不行,没法控制,要通过电调或者舵机控制电机
舵机要能过大点电流的,不要买太小的舵机,否则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在x宝买,搜550电机,10元一个的6v 18000转的。
直插当然不行,没法控制,要通过电调或者舵机控制电机 ...

要买几个舵机,什么样的?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在x宝买,搜550电机,10元一个的6v 18000转的。
直插当然不行,没法控制,要通过电调或者舵机控制电机 ...

如果炮塔旋转俯仰大炮要用电调大额,要什么样的?关键字,要控制车灯是不是也要加电调,冒烟波箱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买几个舵机,什么样的?关键字?

要是用恒龙原装舵机,用普通9克舵机就行,大概10元一个。电流大点的用995舵机,大概20-30一个
灯光,冒烟的你直接装个开关,手动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在做底盘强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用恒龙原装舵机,用普通9克舵机就行,大概10元一个。电流大点的用995舵机,大概20-30一个
灯光,冒 ...

我想还是用原来的俯仰、大炮电机,这样是不是要加电调,要什么样子的电调?灯光冒烟想用遥控控制,如何实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还是用原来的俯仰、大炮电机,这样是不是要加电调,要什么样子的电调?灯光冒烟想用遥控控制,如何实 ...

那就得入声组了。。。。

楼主:
有没有双流,收个双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用恒龙原装舵机,用普通9克舵机就行,大概10元一个。电流大点的用995舵机,大概20-30一个
灯光,冒 ...

这里舵机是当电调用的是不是?而不是用舵机替换原来的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舵机是当电调用的是不是?而不是用舵机替换原来的电机?

是啊
你要求声光效果的话,还是入声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
你要求声光效果的话,还是入声组吧

只要光,不要声音的,声组不用,省点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