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 100a,那根BEC线的问题

楼主(2015-05-08):
关闭!

楼主:
居然无人能解

网友A:
  之前我用过这个电调 油门那根线带BEC 其余的我没有用 只不过这个电调会供电不足 可能我设置的电压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用过这个电调 油门那根线带BEC 其余的我没有用 只不过这个电调会供电不足 可能我设置的电压低?

是的,油门那根线和BEC那根线是并联的。油门线带BEC输出了。我猜专门多出一根BEC线起双保险作用。
电压我设6V,高压怕伤接收和舵机
K8我比较疑惑,按说明接线,已经无插口可以接V3的BEC线。GPRO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