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dlg修复

楼主(2015-05-08):
幽灵dlg被甩散了,挺高兴,琢磨了一礼拜新飞机,结果周末回家修了一下,这玩意太好修了。修完跟新的一样,哎,也没啥别的理由了,先继续服役吧。这次好好熨了熨蒙皮,不留死角。

网友:
飞机很眼熟!

网友A:
好机,多少银子啊?

网友B:
还以为dlg都是复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机,多少银子啊?

原来淘宝700左右,现在好像涨价了。搜幽灵dl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dlg都是复材的

轻木当然还是复材的好了。不过这个耐嗑碰,副翼掉了螺旋状装到一片运动器械里,什么伤都没有。但是强度比复材的就差了不是一点了。

网友C:
年前收了一架幽灵,没有合适的场地,还没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年前收了一架幽灵,没有合适的场地,还没试飞

这个不错啊,尾巴都改过了,精度应该有质的提高,机翼应该也是重新蒙过的。

网友:
我现在最头痛的就是蒙皮,不是起皱就是变形,求高手支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错啊,尾巴都改过了,精度应该有质的提高,机翼应该也是重新蒙过的。

尾翼收的时候就是复材的了,机翼蒙皮是到手后换的,原来的上面有个洞洞,没有方向舵(原机主改的RUDDERLESS)

楼主:
我也蒙不好,关键是烙铁的温度,上蒙皮的时候一定不能热缩,尽量拉紧铺平尽量多的点,加热黏贴,然后全部黏贴,尽量保持平整。都粘好了升温稍微热缩一下就好了。

网友D:
修复的效果不错,这个副翼甩散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和副翼刚性不足有关,甩出手的时候会“噗”的一声,而不是“嗖”。有一个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吧副翼尖端那个开缝的地方用胶带粘死,这样甩的时候不容易震颤,但是大舵只能靠副翼扭曲来实现了,会牺牲舵效,总的来说,避免震颤减少了飞机散架的可能,这么做总体上还是有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复的效果不错,这个副翼甩散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和副翼刚性不足有关,甩出手的时候会“噗”的一声,而不是“ ...

Youlan亲自指点啊,这个还真是好办法,回去给粘上试试,飞机坏了以后,看了你家飞机好久,听说你最近挺忙,过段时间得空了给我做定做一架呗,我要结实点的

网友C:
我的幽灵收过来的的时候,副翼的外侧边缘就是和机翼粘在一起的。估计就是原机主为了避免发射时出现(噗)的声音才粘上得。由于我重新换了蒙皮还没试飞,所以还没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幽灵收过来的的时候,副翼的外侧边缘就是和机翼粘在一起的。估计就是原机主为了避免发射时出现(噗)的声 ...

你蒙的挺不错的,比我手艺好。怎么看你的副翼铰链好像修改了。原来实在上表面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蒙的挺不错的,比我手艺好。怎么看你的副翼铰链好像修改了。原来实在上表面的

正想请教您关于副翼铰链的问题,收回来时就是有用透明胶正反面粘的。我重新蒙皮后想用纸铰链代替来着。可是又怕强度不够。所以还是用了透明胶粘得。不知道夏天温度高时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想请教您关于副翼铰链的问题,收回来时就是有用透明胶正反面粘的。我重新蒙皮后想用纸铰链代替来着。可 ...

原机设计是通长的蒙皮作为铰链的,在上表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机设计是通长的蒙皮作为铰链的,在上表面。

原来是这样呀,一直以为是透明胶带做铰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想请教您关于副翼铰链的问题,收回来时就是有用透明胶正反面粘的。我重新蒙皮后想用纸铰链代替来着。可 ...

试试用电子维修用的高温胶带,粘性很好,而且耐高温,是茶色的,TB很容易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试用电子维修用的高温胶带,粘性很好,而且耐高温,是茶色的,TB很容易找到

好的,谢谢!回头买些试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