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黄赛105阿凡提轮子问题

楼主(2015-05-08):
关于黄赛105阿凡提轮子问题:
黄赛阿凡提确实好飞,做工也不错,但是我飞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奇葩的问题,请教下各位模友看看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我在机场飞阿凡提,如果是一个没风的天气,我会让飞机在地面滑跑大概50米以上才拉杆,但是我只要一拉杆,
两个主机轮就会同时脱离轮毂
,不知道是为什么,每一次稍微滑跑距离远一点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要是滑跑距离近就没事,导致我现在每次起飞的时候都是
直接把升降拉到底起飞
,让飞机特别大的仰角起飞,其实这样很危险的,如果控制不好就会失速的,求各位模友给我个解决办法!~

网友A:
黃賽的大J-10也是同樣这个问題,上膠都沒用,一个開网店的朋友說好多客戶反映J-10轮子的这个问題,就是不見改善,想不到後來出的阿凡提還是一樣,唉........果然不當一回事
我只是買了J-10的主轮裝在別的机子上,第二趟開始就是这个情況了,現在索性把轮子換成別家鋁框橡膠轮,问題解決了,我看楼主也只能像我一樣另找轮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