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5-05-08):
飞四轴,不带GPS,悬停时无风状态有向前,向左偏移的情况,调节天7遥控器上的微调键有用吗?

网友:
有反应的

网友:
不要微调,校准加速度计

网友A:
我的练习机也有这毛病,也朝前朝左,我动了微调,当时是好了,降落、换电池后起飞就又犯了,后来才发现是摔过的调速器导致的,所以你还是先检查一下机架、设备、动力、重心和桨是不是正常,对调电机位置试试,最好重新调校飞控和调速器,调微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练习机也有这毛病,也朝前朝左,我动了微调,当时是好了,降落、换电池后起飞就又犯了,后来才发现是摔 ...

调速器是什么东西啊???怎么调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速器是什么东西啊???怎么调教

简单地说就是调节电机转速的东西,各种调速器的校准方法都有区别,你得照着说明书操作

网友:
手动或姿态模式下有漂移正常,只是程度大小的问题。其原因主要与自身的平衡程度、电机和油门行程及桨的一致性(这个很少人注意到)密切相关,说白了就是各轴的综合精度无法达到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