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

楼主(2015-05-09):
新购一MINI CC3D飞控,在新版地面站15.02.01就是连不上电脑,端口只显示CopterControl,还带个《!》,自动安装驱动程序时提示出错这个INF中的服务安装段落无效。如何解决,请大侠帮助了,谢!

网友A:
重启电脑 重新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电脑 重新安装

重启重装多遍也不起作用,重新安装WIN操作系统也不起作用。郁闷得很,虽然连接不上,但是摆动飞控时电脑上的方位图标却跟着摆动,只是显示NO LINK。

网友B:
驱动安装的问题吧,你下个驱动精灵或者其他,然后把线连上,更新一下该驱动试试。

网友C:
不应该呀,我的在5i找到汉化版,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呀,我的在5i找到汉化版,没问题。

我安的就是汉化的,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安装的问题吧,你下个驱动精灵或者其他,然后把线连上,更新一下该驱动试试。

试过了,不行。

网友:
如果您有舊版請先移除乾淨.重啟電腦後再安裝新版.那是端口找不到.一般在裝置管理員那邊點更新驅動程式即會自動查找

网友:
還有就是之前模友提供的.把一些防毒(360什麼的)先關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