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8n的问题

楼主(2015-05-09):
昨天买的m8n gps模块 不知道什么问题 设置罗盘的时候没反应  大家知道什么问题吗?

网友A:
什么飞控啊,是不是线序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啊,是不是线序错了

apm的飞控 线应该没错   或者你什么qq我加一下你   在论坛聊天慢

网友B:
飛控上面是GPS插座.側面是磁羅盤.貌似磁羅盤只有插兩條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飛控上面是GPS插座.側面是磁羅盤.貌似磁羅盤只有插兩條線

我也是觉得奇怪  但是不清楚那里两条  因为他罗盘的接口有4条线

网友B:
接中間兩條SCL跟SDA.VCC跟GEN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中間兩條SCL跟SDA.VCC跟GEN不接

问题是我不清楚线的名字

网友B:
中間左邊SCL.中間右邊SDA.先把最旁邊兩條拆掉試試

楼主:
发那个   gps上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間左邊SCL.中間右邊SDA.先把最旁邊兩條拆掉試試

不行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如果這樣不行.後把左右位置換一下.或是插開GPS確認線色

网友C:
首先,看看你是APM哪个版本的,2.8的这样接对,2.6不对;
其次,你选的是内置还是外置罗盘,外置罗盘要2.8拔掉跳冒,2.6要断开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看看你是APM哪个版本的,2.8的这样接对,2.6不对;
其次,你选的是内置还是外置罗盘,外置罗盘要2.8 ...

飞控是2.8 跳冒我在飞控上一个都没看见   就是说没有

网友:
沒有跳冒就是外接羅盤.我給你的圖是2.8的.哪家賣的GPS這麼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控是2.8 跳冒我在飞控上一个都没看见   就是说没有

绝对有,就在GPS接口旁边的海绵下面,除非你买的飞控没给你跳冒

网友:
我有看過有的飛控板是直接不焊那6針.我的是一共有兩個跳冒.一個GPS旁.一個I2C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有,就在GPS接口旁边的海绵下面,除非你买的飞控没给你跳冒

一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