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如何与7008接收机对频?

楼主(2015-05-09):
RT, 有知道的大侠吗?

楼主:
顶下,还有14SG与7008 对上频后 如何选择接收机模式?

网友:
T8和 7008是两种工作模式,不能对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下,还有14SG与7008 对上频后 如何选择接收机模式?

复制以下一段话供您参考:
接收机上有一个Link/Mode switch。首先接收机不通电,按住Link/Mode switch不放,给接收机上电,上电后松开Link/Mode switch,此时,接收机的LED开始闪红色LED闪的次数代表接收机的工作模式,一回闪一次,代表Mode A,一回闪两次,代表Mode B,以此类推。通过按Link/Mode switch来切换不同的模式,当出现连闪四次的时候,长按Link/Mode switch3秒钟后松开,即完成模式选择,接收机LED恒亮

网友:
制式不同 不可以的

网友:
T8FG是怎么都不可能和7008SB对频的,两者制式不一样

网友A:
Futaba T8FG 是不能夠與 R7008SB 對頻的 ( 如果是山寨的7008 就可以) , 至於 14SG 與原廠的接收機 R7008SB 對頻及選接收機模式請看這裡.   "我也說說14SG"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087&fromuid=172444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 T8FG 是不能夠與 R7008SB 對頻的 ( 如果是山寨的7008 就可以) , 至於 14SG 與原廠的接收機 R7 ...

哦 多谢了 。。。

网友B:
futaba的价格策略,2字头,3字头,6字头,7字头接收机互不兼容,只有14sg和18mz通吃。

网友(2015-12-20):
怎么对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futaba的价格策略,2字头,3字头,6字头,7字头接收机互不兼容,只有14sg和18mz通吃。

还有18s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