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救援船 求助

楼主(2015-05-09):
船已经大致完成  昨天试了一下水  没问题   哪位大神做个  给个详细的转向结构图给我  现在还差转向没做

网友A:
实践证明用另一架水机栓着风筝线去救援,比救援船靠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践证明用另一架水机栓着风筝线去救援,比救援船靠谱多了

这个办法非常好,我用机带线救援水机几十次,非常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践证明用另一架水机栓着风筝线去救援,比救援船靠谱多了

我是玩船的  不玩水机

网友:
直接把电机座装到舵机上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的PVC管救援船用舵机直接带电机转向,很给力,又不会缠水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PVC管救援船用舵机直接带电机转向,很给力,又不会缠水草

上图

网友C:
风动船一定要用水舵,否则带拖船的时候就没法控制飞行。

网友:
在地面操控模拟救援演练。平时玩玩也搞笑。我从来没有玩过船,更谈不上有救船的经验。按照楼上模友的经验在风动船上挂一条风筝的绳子应该是最好的方法。实话实说,当你钩着还是推着被救的船,风力就明显力不从心。如果事故船横着前进,那就更糟。有了风筝线就顺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风动船一定要用水舵,否则带拖船的时候就没法控制飞行。

救援船可否卖个给我?收救援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救援船可否卖个给我?收救援船

这么简单的矿泉水瓶船子能卖多小钱?自己动手装一个也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的矿泉水瓶船子能卖多小钱?自己动手装一个也简单。

新手玩船不久,有难度

网友B:
这就是我的救援船,尾推,用舵机直接带动电机转向,简单,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我的救援船,尾推,用舵机直接带动电机转向,简单,好用

这样转向角度大不大?  我改的 转向好小  50管做的  后面会沉下去好多    打了发泡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转向角度大不大?  我改的 转向好小  50管做的  后面会沉下去好多    打了发泡剂

转角绝对够大,几乎覆盖150°,舵机有多少行程,电机就多大行程,直连方式最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角绝对够大,几乎覆盖150°,舵机有多少行程,电机就多大行程,直连方式最直接

不知道是不是我船沉下去的原因  转向转一大圈才回得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我船沉下去的原因  转向转一大圈才回得来

我这个转弯半径也很大的,比水舵是要大很多,但是很安全,不会被水草缠住

网友(2015-08-20):
你这个是多大的管做的?

网友E:
我也做了一条

网友(2015-09-24):
50管子太细了,你可以用用75的管子,总重量不要超过5斤都可以的

网友:
我这个是75的管子,船长85,朗宇X2212  1400电机,30A的电调,总重5斤左右,吃水线在管子的四分之一处

网友(2016-06-06):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我的救援船,尾推,用舵机直接带动电机转向,简单,好用

你那个固定电机的座子在哪里搞的?

网友:
看看我的救援,90的管子,中间横条是可拆卸式的,蝶形螺母 尾部270度舵机+2212,1075的浆   电池直接可以插在垂直的桶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做了一条

看你头像是塞斯纳,我也是玩固定翼的,朋友想让我帮忙做个船,请教下救援船管子,用什么固定,热熔胶可以吗?
电机,舵机,电调用做防水吗?

网友:
看一下我的,淘宝上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