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一下 冲浪者加起落架

楼主(2015-05-09):
一直想玩FPV 的轮滑起降, 最近入手了V5版的冲浪者, 参考了论坛各位高手的改装起落架方法 自己也DIY了一下,欢迎高手指点指点。  暂时只弄了前轮,后轮应该更加简单,就固定上去就是了。 这个改装方法唯一不好就是比较难放下3s  5000的电池。。不过2200 都够飞20分钟了。

网友A:
..感觉不如换个邮起落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如换个邮起落架的。。。

有什么机型推荐嘛? 用来做fpv载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机型推荐嘛? 用来做fpv载机

fpv载机流行的就那么几种。。喜欢那种就搞那种呗

网友:
轮子装后面去,前面就不影响了

网友B:
等没雨下了来芳体溜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没雨下了来芳体溜一圈。。。

请问你是?

网友B:
芳体群里的啊,猜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芳体群里的啊,猜猜看。

睇左你视频啦。。 阿伟是吧

楼主:
还搞了250  到时一起出来玩吧

网友:
嗯,要等老天爷开眼了。

网友C:
空间影响电池,为嘛不改为后三点呢

网友D:
我也买了!你用什么电机,桨?我用的2216

网友D:
2216 kv1250 7寸桨,是不是小啊?

网友E:
经验告诉我   强度会不够

网友F:
现在都流行冲浪者装起落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间影响电池,为嘛不改为后三点呢

觉得前三点好看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16 kv1250 7寸桨,是不是小啊?

还没装 6  7 寸桨 应该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经验告诉我   强度会不够

主要重心都在后两点支撑  前轮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都流行冲浪者装起落架吗?

这个不知道喔  我只是想玩一下 轮滑起降的fpv

网友D:
没装过起落架

网友:
后起落架怎么装的?

网友G:
这机子的重量而言,这起落架太不牢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机子的重量而言,这起落架太不牢固了

飞过就知道咯

网友G:
引用 楼主:
飞过就知道咯

一直在玩V5,全套大于1350克,可能概念不同。胖子那么牢固的前轮,一个起落,前轮就改成一块泡沫。。。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在玩V5,全套大于1350克,可能概念不同。胖子那么牢固的前轮,一个起落,前轮就改成一块泡沫。。。呵 ...

我的前轮基本不受力  后两点在靠近重心位置主要受力在后轮   即使加电池前轮受力很小

网友G:
嗯,高手!期待试飞结果!反正我没成功过。小轮弹跳,起降不好控制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高手!期待试飞结果!反正我没成功过。小轮弹跳,起降不好控制方向。

我也不确定啊。。 等天气好了 去试飞下 才知道。。最近都在下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高手!期待试飞结果!反正我没成功过。小轮弹跳,起降不好控制方向。

今天测试了  成功轮滑起飞降落, 前轮没有任何问题, 后轮稍单薄,地面速度快转弯 机身容易摇晃,比较软 需要加固一下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测试了  成功轮滑起飞降落, 前轮没有任何问题, 后轮稍单薄,地面速度快转弯 机身容易摇晃,比较软  ...

网友H:
这轮子质量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轮子质量很差

是啊  最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