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MIKADO NEO 和一贱自平

楼主(2015-05-09):
A 德网和美国网的说法是五月出货,某代理TB是没货的(最**讨厌是这种垃圾卖家,没货你卖个毛)。想入手的同学,等。

B NEO 最便宜版本不带接收,可以接各种接收机。

C 一贱自平

1 没VBC洗洗睡去。

2 必须把NEO升级到比PRO高一档的R版固件。当然,要收钱,而且要收两档的钱,第一档是P,再一档是R.

3 没电子螺盘,自平应该不能象720那样对尾悬停。

4 没GPS,悬停不能定点,不能返航。

D EXPRESS版本够用了,带电机定速,不用升级PRO。

E 有能力海购的自已去美国网买,售前售后方便,价格也有折扣。

F 对于MIKADO的新品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不出妖蛾子的状况从来就是没有过的。

网友:
估计买的人少又少。看vb控的销量便知。

网友A:
1. Neo从来就没有什么一键自平的说法,而是救机,具体的动作是无论机身什么姿态触发救机飞机会迅速拉高的同时翻到正飞悬停的姿态
2. 无论有没有VBC都可以使用救机功能
3. Express升级Pro价格是40美元,Express升级Pro Rescue价格是120美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Neo从来就没有什么一键自平的说法,而是救机,具体的动作是无论机身什么姿态触发救机飞机会迅速拉高的同 ...

1 说法不一样,就是自平拉起,具体和SK差不多,松摇杆自平。
2 官方说明很清晰了,必须VBC的APP支持,刚也下载了。

Together with a VBar Control, the VBar NEO Professional Rescue provides a bailout as emergency exit as well as a beginner hover mode with tilt angle limitation. The required Apps are the the VBar Pro Setup V6 and NEO Rescue App and, as one of the huge benefits we would recommend having a look at the NEO Makrocells App, too.

3 价钱应该可以接受,对于700XXT这种一次性灰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说法不一样,就是自平拉起,具体和SK差不多,松摇杆自平。
2 官方说明很清晰了,必须VBC的APP支持,刚 ...

How many channels do we need for NEO on 3rd party radios?
We need one channel for: Aileron, Elevator, Tail, Collective as well as for Motor and Bankswitch. So 6 channels in basic configuration. Rescue needs another one as well as nitro governor - at lease we cout 8 channels on a nitro with rescue.

这段摘自于官网Neo Q&A
其他品牌控完全可以使用Neo的救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w many channels do we need for NEO on 3rd party radios?We need one channel for: Aileron, Elevato ...

佩服看q&a的同学,不过以Mikado文档管理的混乱水平,最终以hf上的t讨论会靠谱。

网友:
估计保有量不会大,听介绍感觉挺鸡肋的

网友:
不折腾,踏实的futaba加kbar,不服来辩
一套6000多够新手炸多少次450了,对于高手就算一键救机,也来不及反应切换。。。

网友:
新鸟福音,老鸟FK阴。

网友B:
高手都是超低空飞的根本来不及一键的

网友:
什么一贱自平  都是厂家的噱头

       飞都后期都是越来愈低的3D动作   那个没什么作用  还是信赖技术~~~~顶LZ

网友:
感觉升级pro花600还是挺贵的,一些详细参数,最佳回路等等快速版是没有的

网友:
贱货 高卖

网友:
感觉mikado已经越来越不上道了

网友:
MB Plus 也早出这个 rescue 功能了, 不幸的是, 也要付费升级才有,市面版本的固件没有这个功能。
在国外看模友使用, 感觉上比 v8 neo 翻正要快一些, 其余类似。
MB Plus 传感器是6轴的, 过于灵敏, 有风的时候放在地上飞机开机自检都很难通过,稍有一点晃动就不行。

网友:
vbar自平衡功能出来了?硬件也要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