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掉频故障

楼主(2015-05-09):
最后这批mcpx主板果然是有点问题啊
这个板子的故障是 无论是d7e还是D10,只能选dsmx对频   不到半分钟之后灯熄灭 反复都是这样 怎么破?

网友A:
开控,主机上电,选对频后油门杆打到右下保持,等待对频成功

楼主(2015-07-13):
引用 网友A:
开控,主机上电,选对频后油门杆打到右下保持,等待对频成功

胡掌柜玩mcpx也是前辈了吧!敬礼!

网友:
前后买过2块板,都没这种问题。
然后我突然想到,出这种问题的人大多使用D7E。
然后D7E如果短接电阻出问题了就会严重影响信号(我之前就出过一个短接失败造成严重后果的7E,当时5米一定失控,另一个7E完全正常,后来100块当尸体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胡掌柜玩mcpx也是前辈了吧!敬礼!

瞎玩儿,瞎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