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悬停模式降落问题

楼主(2015-05-09):
apm悬停模式降落,油门收到底,电机不停转,各位有没有出现过一样的情况
考虑可能原因 1 地面不平
                      2 气压计检测还在高空
各位觉得是因为什么 怎么解决

网友A:
落地切自稳   或者直接自稳模式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落地切自稳   或者直接自稳模式降落

是的,这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定点模式不停转,是因为气压计的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定点模式不停转,是因为气压计的影响吗

个人认为 APM 其实是希望玩家在自稳状态下降落的     因为气压计确实上下浮动是很正常的现象

现在但定高降落貌似会在触地的一瞬间收油  但是不会收完   我想是通过震动检测的   当气压计处于差不多 起飞点高度时   碰到类似触地震动收油

但是这样的处理会有bug   以前某一版本  会在低空 意外触发触地信号   导致低空收油炸鸡

尽量还是  自稳降落吧

楼主:
哦哦,好的,您说的检测振动这个猜测我确实是第一次听到,挺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 APM 其实是希望玩家在自稳状态下降落的     因为气压计确实上下浮动是很正常的现象

现在但定 ...

亲,我想了想,apm没有可以检测振动的传感器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亲,我想了想,apm没有可以检测振动的传感器额

加速度计干嘛使的     震动就是  变相但加速度啊

楼主:
哦哦,对的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计干嘛使的     震动就是  变相但加速度啊

嗯嗯,是的,确实是哦,谢谢

网友B:
定高模式落地后油门收到底三秒以上才会切入怠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高模式落地后油门收到底三秒以上才会切入怠速吧。

定高是不能降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高是不能降落的

当然可以,天天定高降落

网友(2015-06-14):
学习了,我每次有一个档位专门降落用,很稳的

网友:
以前定高降落会跳,气压计不稳

网友C:
我之前是自动降落一接地,马上电机就停转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落地后还是在转,需要手工打到只稳模式才停转。
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天天定高降落

不对吧,定高模式下,三通道控制的不是油门,是高度,定高模式只能改变高度,油门永远不能为0,你是定高接近地面后切自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是自动降落一接地,马上电机就停转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落地后还是在转,需要手工打到只稳模式才 ...

我也是这样的,一直没有解决,只能切自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