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总结apm调参经验

楼主(2015-05-09):
1.速率参数p与自稳参数p的变化对自稳模式(Stabilize)下变化都不太明显,自稳模式下与定点(悬停,留待)模式(Loiter)下的变化趋势相同,但自稳模式的变化要远小于定点模式。因为自稳模式下的主要控制是遥控器而非飞控板,定点模式相反。
2.pid控制中,参数p是最重要影响参数,比例调节将实际值与理想值之间的误差以p倍放大参与调节,所以理论上参数p越大越好,调参时p调到不让飞行器产生抖动的最大值
3 rollpitch就是两个非常相似的量(在重心在中心点的四轴而言)。
之所以分开讨论,因为在三轴模式下后面只有一颗电机,结构不再对称,在一侧悬挂重物的四轴而言,重心不在中心点,rollpitch也不再对称。
自稳roll     p  实验稳定值为6
当参数小于稳定值时,飞行器出现左右的摆动,类似钟摆式的左右晃动,无法定点。
当参数大于稳定值时,飞行器,出现前后方向抖动,高频率
自稳pitch    p  实验稳定值为6      roll
自稳yaw     p  实验稳定值为5.5    rollpitch
飞行器转向目标航线的预期速率。如果这个值太高,可能引起振荡,但是自动模式下可以设置飞行方式,当改成对尾飞行时,不存在转向问题
注:因为四轴结构决定飞行器方向变化不灵敏 所以 自稳yaw  p值略小于自稳roll ,自稳pitch
同样,飞行器结构决定四轴翻滚与俯仰控制方式相同,前后或左右两颗电机转速变化,所以锁定pitchroll
悬停pid     p    用于控制飞机试图保持位置时用多大的俯仰角飞向盘旋目标。
悬停pid参数影响飞行器上下方向稳定,当飞行器定点模式,三通道在油门中立点,飞行器上下抖动,尝试改大或改小悬停pid  p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E7B3.tmp.png注:1.此参数在自稳模式下 影响很小
2.此参数最大值为2
上述四项p为你希望修正误差的旋转速率。这个值越高,飞行器将更快地到达预期的姿态。
Roll速率  p
Pitch速率  p       与自稳调节时p作用相似 但是比自稳p更重要,是所有参数中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四个量
Yaw速率  p
如果这个值太低,你永远不能停止旋转。如果太高,将会偏航振荡
悬停速率  p   飞行器朝目标点飞行的速率。如果这个值不够高,飞行器将不能在强风中飞行,而会漂移。如果太高,将会在目标点附近振荡
微分作用I  消除误差
微分作用d,在误差产生前抑制误差的控制,具有超前性,是跟随误差变化率的控制
Roll速率
Pitch速率   I     个人认为一个合适的i对飞行没有太大意义,而不合适的i会对稳定产生影响,产生震荡,积分i是一个非常难调的量,建议保持系统初始参数不变,i有比较大的调节范围,只要不震荡,可小不能大
Yaw速率
悬停速率
Roll速率
Pitch速率   d    d可以抑制p,在有抖动时可以调大些d,但过大的d会影响稳定
Yaw速率
悬停速率
p,再d,在i,一般pd调节就可以解决问题
所有参数中一共有下列几个量是与油门有关系的,高度保持p  / 油门加速度pid  /  油门速率 p 这些参数对自稳模式下飞行是有影响的,当自稳模式下感觉油门非常不跟手时,尝试改变上述参数,
在自稳模式试飞时,油门出现过下述现象,三通道推一点杆,油门有零点几秒的迟钝,然后飞行器快速爬升,然后改小油门加速度的i,现象消失。
个人认为较大的p,电机的反映会更积极,同样的杆量,电机的变化更快
所以想要飞行器在自稳模式下肉一点,改小一点p
反映迟钝 改小I 改小 改小 能小不能大
个人认为前22个参数在定点模式和自稳模式下调试即可,如果在定点模式下实现稳定,自稳模式下跟手,在自动模式下也能保证飞行器的稳定

网友:
很有使用价值

网友:
好给力    顶起

网友:
这个有用,学习

网友A:
留名做参考,最近无聊也在折腾apm,
请教下 待留模式和定点模式的区别,还有 自稳模式起飞,切定高 直接掉下来是怎么回事?

网友B:
自动调参,把P值都给我调到了9.45
飞上天稳得很,感觉不错,拉近了一看,我操 象打摆子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调参,把P值都给我调到了9.45
飞上天稳得很,感觉不错,拉近了一看,我操 象打摆子一样

p太大了,太大了会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名做参考,最近无聊也在折腾apm,
请教下 待留模式和定点模式的区别,还有 自稳模式起飞,切定高 直接掉 ...

留待就是定点              切定高会掉下来,自稳模式飞的时候油门在中立点吗,可以尝试改小油门加速度参数里面的i  ,试一试吧,我也是正在学习中额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学习了

网友:
学习,谢谢了,调参时参考

网友C:
能给个邮箱吗?发个 我的视频,250的机架,就是调不明白

网友D:
我是自动调参p值是7.01 但是我感觉和默认的4.5 没什么区别啊!!!

网友(2015-06-11):
姓柴的真牛

网友:
请教一下,连数传可不可以边飞边调?

网友:
高铁肯定要收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给个邮箱吗?发个 我的视频,250的机架,就是调不明白

不好意思,忙答辩,很久没上了,291515381 扣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自动调参p值是7.01 但是我感觉和默认的4.5 没什么区别啊!!!

区别还是有的,你可以看看震动曲线,7.01的震动应该会大些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很有用。

网友(2015-08-30):
马在这以后学习,现在连APM基本参数都还没校准好,郁闷,不知道是不是APM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留名做参考,最近无聊也在折腾apm,
请教下 待留模式和定点模式的区别,还有 自稳模式起飞,切定高 直接掉 ...

待留模式是APM早期的定点
定点模式是APM连接上GPS后的定点,定点模式比待留模式定得更准,但是要外接GPS才能启动。

网友(2016-02-24):
为楼主的分享精神点赞

网友E:
為什麼apm3.1固件刷不上了。地面站調參以前可以刷。今年就刷不上了。怎麼辦。求助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