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飞控怎么样啊,有用过的请指教

楼主(2015-05-09):
P2飞控怎么样啊,有用过的请指教。用450机架

网友A:
新手的话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的话可以用,,,

P2和pixraptor飞控相比哪个好点啊,我看价格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P2和pixraptor飞控相比哪个好点啊,我看价格差不多。

P2是商品控,,简单一点,,想简单一点就用p2.px开源控,,新手不建议入

网友:
推荐你还是走pix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