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za lite 飞控自检后 红绿黄 红绿黄 一直闪 遥控不了

楼主(2015-05-09):
求助 naza lite 飞控自检后 红绿黄 红绿黄 一直闪 遥控不了

网友:
仔细研究说明书啊

网友:
别告诉我是用D10

网友:
自检不通过!飞控有问题!

楼主:
连上电脑 绿灯常亮 打开调参软件 卡在跳过那里  点击跳过   主控输出 开启  模式 N/A    左下角 指示灯不亮  数据 没有  imu 提示要校准  点击校准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上电脑 绿灯常亮 打开调参软件 卡在跳过那里  点击跳过   主控输出 开启  模式 N/A    左下角 指示灯不亮 ...

根据你的描述,完全是没有连上调参。主控有问题,建议返厂。

网友:
自檢都過不了!有上調參軟件檢查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