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搭配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5-05-09):
请教各位。F550用2216
电机
配1047桨3S5200
电池
到底行不行?
为什么说什么的都有。

网友A:
没有什么行不行的。这个配置还行,如果将来挂云台,还是大一点好。

网友B:
完全没有问题 上云台也没有问题

网友C:
行,我就怎么飞的

网友D:
电机KV值低点,桨大点,飞起来很稳也很舒服!当然,电机我用朗宇或者飓风

网友E:
我的4S5000电池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