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欧姆威1w发射和鹰眼锐视一体接受1公里就花屏看不到

楼主(2015-05-09):
如题,场景大概是一个空旷的广场,中间隔了几十米有几栋4,5层的楼房,飞机基本上在公路上空100米左右飞,发射天线原装棒子,接受14db的dalrc平板,人肉手动跟踪,1公里不到就花屏,和别人懂不懂就十多公里相比差得很远啊

是什么原因?另外发射端上电后一会儿就发烫得厉害,手摸天线接头金属部分都拿不住的感觉,
是接收没有用欧姆威的接收有关吗?还是发射器本身有问题,感觉这么烫不对劲。

网友:
天线问题 或者图传问题 反正辐射效率很低

网友:
有阻挡,模拟的图传没有绕射能力。找cofdm图传可解决

网友:
发射功率不够吧。

网友:
和环境也有关系,不过欧姆威取个洋名字确实吸引了不少人

网友A:
上楼的几个回复,我不苟同。首先你要从客观和主观来分析。
  1 第一别人的多少公里,你有没有了解过,使用环境怎么样?
  2 别人的距离远他的装备是什么样的?
  3 自己在使用过程中有没有那里设置或着位置处理不当的。
  4 两个厂家的产品匹配的问题。
  5 就目前的情况只能做试验来验证是那个的问题(可以找朋友交换测试)。
  6 影响距离的还是天线,电池能力,接收的效果。

   另外我还需要提醒一下模友们,现在市场上的有些的厂家的自动搜频的功,他是并不标准的。有时会对频偏差的。(建意手动板对频,连接手动对频两次,最清晰的那个频道才是对的)。

  希望能帮到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楼的几个回复,我不苟同。首先你要从客观和主观来分析。
  1 第一别人的多少公里,你有没有了解过,使用 ...

最后确定的是天线的问题,换了天线后能勉强3公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确定的是天线的问题,换了天线后能勉强3公里

换的什么天线??

网友B:
我用欧姆威的发射1W  地面时鹰眼一体接受23DB平板 地面拉锯 2公里
钱提是无遮挡  无雪花

网友(2015-06-26):
引用 网友B:
我用欧姆威的发射1W  地面时鹰眼一体接受23DB平板 地面拉锯 2公里
钱提是无遮挡  无雪花

兄弟有视频吗,传一个看看  22512967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