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做的数控热切割切的直角都是弧形的?

楼主(2015-05-09):
是不是因为电热丝拉不直还是温度不够?电热丝切割时调到什么状态,切割时电热受力不?

网友A:
为什么不上几张图,和多试验几次呢?

网友B:
我用雕刻机时要把雕刻刀直径输进去再出雕刻刀路,并且确定雕刻刀走工件的外缘还是內缘。你的电热丝是不是也要有个烧灼量(相当于雕刻刀直径)。设计时是按原来大小设计,出刀路时由软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