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乱飞v120d02s,顺便测试一下新的尾舵机

楼主(2015-05-09):
原厂陀螺仪自旋还是有点飘,不知道用gy280会不会好一些,但是gy280最近好像失控事故频发。

楼主:
百度云附件:2015-05-09 132050.mov

楼主:
换的碳纤机身和尾舵机

换的碳纤机身和尾舵机

网友A:
这机架惊艳呀!从哪弄到的呀?

楼主:
在ebay上买的,不过现在淘宝上也有类似

引用 网友A:
这机架惊艳呀!从哪弄到的呀?

在ebay上买的,不过现在淘宝上也有类似的碳纤机架了

网友B:
好新鲜的主体,,给个链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架惊艳呀!从哪弄到的呀?

这机架难买

网友:
还有你的电池是哪个型号的,怎么会是站着装呢?

网友C:
感觉飞机做动作很“柔顺”啊!        舵机拉杆很!是鸡架舵机固定位置有变化的原因吗?用原厂主体,拉杆都是斜的

楼主:
ebay上有,不过淘宝的上也有碳纤主体了

引用 网友B:
好新鲜的主体,,给个链接嘛

ebay上有,不过淘宝的上也有碳纤主体了,应该差不多。电池是雷鹏400mah,550mah应该是正好。但是我觉得重了,就用了400mah

楼主:
这个也有点斜,我觉得斜的程度差不多。我觉

引用 网友C:
感觉飞机做动作很“柔顺”啊!        舵机拉杆很!是鸡架舵机固定位置有变化的原因吗?用原厂主体 ...

这个也有点斜,我觉得斜的程度差不多。我觉得提升手感换gy280没准有用,但是gy280最近看到两起失控,先观望再说。

网友D:
换gy280作用不大,我个人认为是机体设计的差距!我试过将尾管加固,没有什么改善,综合改装试飞那么久的经验,没有换280的必要。如果资金充裕,想体会一下除外。。。我的280失控最后落实,是舵机问题造成,换原厂接收一样失控。120的舵机寿命短,会影响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gy280作用不大,我个人认为是机体设计的差距!我试过将尾管加固,没有什么改善,综合改装试飞那么久的经 ...

学习

网友:
这些机架 修机起来麻烦得很

网友(2015-10-18):
引用 楼主:
换的碳纤机身和尾舵机

哥们身子那买的啊,淘宝有吗,身子具体叫什么名字

网友:
哥们身子那买的啊,淘宝有吗,身子具体叫什么名字?淘宝找了半天没找到呀!

网友:
求机身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