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5-05-09):
lite 升的v2 机架s550 V型6轴 gps模式和姿态模式都有这问题 问题是:飞控粘贴的很笔直 但飞机的前进方向 不是正中心直线 总是偏向一个轴 总是偏向2轴一点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还有 就是 飞着飞着 悬停的时候 油门的左右 也就是幅翼 会自动的向右转 30度的角 我得打左幅翼调回来 这又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羅盤校正?六面校準有作?

网友:
起飞前
羅盤校正了

网友:
如果和gps有关 那姿态也是这样 这是什么原因那 难道我要把飞控帖的偏一点吗

网友B:
Pgs向右偏一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