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S求教

楼主(2015-05-09):
100S旋停中,向左打方向,飞机左转且向后跑,向右打方向,飞机右转且向前飞
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知道吗??

就是自旋會偏的意思吧原因就是十字盤沒有平,有幾個原因 拉桿炸歪了 十字上下盤稍微脫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自旋會偏的意思吧原因就是十字盤沒有平,有幾個原因 拉桿炸歪了 十字上下盤稍微脫離

我只想知道新机会不会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想知道新机会不会这样?

新機沒調好也是可能會
我的100S調的不錯左右旋很穩不會偏

网友B:
以前没有自旋优化的小机都有这个现象,貌似100s有优化的,是不是lz用了什么副厂件或者哪里改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没有自旋优化的小机都有这个现象,貌似100s有优化的,是不是lz用了什么副厂件或者哪里改动了?

主桨跟脚架换过原厂的,尾马达自己绕过,其它没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桨跟脚架换过原厂的,尾马达自己绕过,其它没动。

据我所知,更换副厂大桨或者任何改变原厂重心位置的改动都会影响自旋优化(即使是原厂电池没插到底也会稍微影响)。还有就是炸机后主轴横轴或者其它部位的形变都会加剧震动从而影响自旋优化,lz先检查一下震动是否异常吧。

楼主:
震动很小的,旋停一点问题都没有(有时可以放手5秒)

网友:
新機不會這樣

楼主:
昨天把十字盘,拉杆,旋翼头,桨夹,横轴全换了新的,还是不行

网友(2015-07-09):
十字盘调平很重要,把电池装上移动电池重心与主轴垂直

网友:
太正常不过了,难道大家不都是这样的?至少我还没调到如此理想状态。

网友C:
100S唯一让我个人(强调一次是个人,不用深入探讨)感觉眼前一亮的就是它强大的自旋能力
1、100S用原厂电池(主要是100S尾巴太重,原厂那个电池重量正好可以到中心,那个300MAH电池是做不到的)可以调到同时正、倒飞左、右快速自旋极稳定(调不起来要么是方法不对,要么主板有问题)
2、新机一般出厂会以正飞自旋为准调得极好,当初我那台到手我自旋是放开右手(美国手)快速自旋,期间将近20秒,它很神奇地稳定在茶几上方。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PS:小机调自旋想完美,除了舵机拉杆调好,十字盘轴承不能移位,拉杆不能弯曲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舵机卡簧(连接舵机拉杆的那个座,姑且这么叫吧)不能有松脱(一点虚位就足以影响整体效果,这点驰援新机其实很不错,MCPX舵机我是大多吐槽的),然后舵机轴一般情况下很多都没锁紧,也会有点虚位,这个自己拧紧就行了。

调自旋能让人发疯的,不要太过执着,差不多就行了,当然调还是尽量调一调,自旋好的机子能让你练习得更有意思。
但是练自旋最好用1S小机,正飞无所谓,以后室内用100S倒飞练自旋,换横轴能换死。

网友:
楼主上个图看看你的电池怎么装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00S唯一让我个人(强调一次是个人,不用深入探讨)感觉眼前一亮的就是它强大的自旋能力
1、100S用原厂电 ...

想看看你的电池怎么装的?有没有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想看看你的电池怎么装的?有没有图?

100s早出了
动动脑筋,找找平衡,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s早出了
动动脑筋,找找平衡,很简单的。

你是在逗我

网友:
这不是正常的嘛,小机都这样呀,我玩的mcpxbl没有自选优化的,都是手动控制自旋的,带自选优化的可能会稍微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