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蚁相机

楼主(2015-05-09):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小蚁相机镜头可以调焦距吗?可以手动拧吗?我的相机拍照有点模糊  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这位朋友能说下你的QQ吗?  或者加我289977303   请教一下   请赐教

网友:
手調焦?需拆機嗎?

楼主:
拆机是必须的了   刚才我拆开了   但是拧不动   再没敢搞了    有手动调过的吗?

网友:
拆开..把固定的胶弄掉..最好接着HDMI调试

网友:
要吧胶给去掉,就可以扭

楼主:
有胶?没看到哎

楼主:
貌似镜头上还有个盖子   可以拆下来吗?

网友B:
看过其它网友弄过 拆机 去掉固定镜头的胶 好像是热熔胶  拧到镜头焦距合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过其它网友弄过 拆机 去掉固定镜头的胶 好像是热熔胶  拧到镜头焦距合适即可

你确定是小蚁相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确定是小蚁相机吗?

当然  确定  因为我也有台小蚁  白色的    注:小蚁防水壳价格比较坑爹 鄙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  确定  因为我也有台小蚁  白色的    注:小蚁防水壳价格比较坑爹 鄙视一个

你的也是自己拆开手动调焦距了吗?能教我下吗?我的QQ289977303    交流一下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也是自己拆开手动调焦距了吗?能教我下吗?我的QQ289977303    交流一下  谢谢

我的没有拆   只不过看到别人拆了调焦距   你百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有拆   只不过看到别人拆了调焦距   你百度下

关键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不用了   我已经把热熔胶去掉  焦距也调好了  还是得谢谢你  thankyou

您文章中的中文字数太少了(文中汉字请不要少于5个)!

网友C:
小蚁相机好用吗?我也想买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蚁相机好用吗?我也想买一个试试。

还不错   刚开始照相远景模糊   手动调焦距后  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