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 求助

楼主(2015-05-09):
最近入了个super cp   由于水平差   各种炸   主板也修过一次了   现在又有个问题了   尾巴锁不住了   但是打方向   尾电机也转   正常  就是打油门  尾电机基本不转了   哪位大神知道啊   还有  谁知道这个6个通道映射分别是什么啊  是不是我设置问题     还有哦   这个原来是正常的飞的    玩着玩着就不行了   先谢谢各位的大神了    要是修不好   有没有人要啊  单机  带一些配件

网友:
CH1 升降    CH2  副翼   CH3  油门    CH4   方向    CH6   螺距。你原来飞行正常说明你控的设置应该没问题。后来出现的问题跟你频繁的炸鸡有关系。检查大齿和限位环的位置,检查油门中点螺距、检查尾电机接线、或者更换尾电机。你说的玩着玩着就不行了,不知是指什么不行了,表意不清,帮不了你啊!

网友:
楼主应该说玩着玩着锁尾不行了。推油门,尾电机不能作相应的抵力消除。。。应该是方向通道和别的通道弄混了。或者陀螺仪感度泰迪。

网友:
我的也这个毛病,仔细观察发现一个集成电路烧了,回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