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船改造后起滑问题,麻烦各位大侠进来看看

楼主(2015-05-09):
小弟用玩具船改了个动力艇,今天试航下出了个问题,起滑距离很长,眼睛估算大概在三分之一油门15米左右开始起滑,船长是68CM,出轴10CM,用的435塑料桨,2848 2230KV电机,80A杂牌水冷电调,用3S 电池,所有设备包括电池都在中后部,请问各位大侠怎么可以让船起滑距离变小,起滑后速度还行吧,估计在30~40左右,在起滑的时候速度特别慢,船头还是翘着的,是不是头部太轻了,是否要配点重上去会起滑快点

网友:
三分之一油门就能起滑 算很厉害了

网友:
弱弱地问一句,起滑是啥意思呢

网友:
似乎没见压水板呀,找个压水板粘上试试

网友A:
求船壳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船壳关键字!

船壳是个便宜货,X宝里好多好多,塑料的,很粗糙,但蛮大的,空间大随便搞

网友:
Kv改为3500左右或改4s电池。

网友B:
但要小心电调能否顶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要小心电调能否顶得住。

我要在现有的设备情况下减小起滑距离,换东西没必要

网友:
应该是出轴孔太靠上了。起滑快慢和出轴角度和高低很大关系

网友C:
发张后部出轴孔的照片看看,我的也是这个船壳,起滑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张后部出轴孔的照片看看,我的也是这个船壳,起滑还好

内部细节图有吗?拍张照看看,我就觉得我的部件太靠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细节图有吗?拍张照看看,我就觉得我的部件太靠后了

船不在身边,前后不是关键,关键是出轴角度,高度,还有出轴的长度。你电机靠后还是硬轴,所以出轴的角度和高度肯定不好

网友:
不够动力何能起滑快?

网友:
出轴孔开高了,要在船底V点上来一个轴直径距离就可以了。角度把轴最后的一点和船龙骨在一个水平面上这个角度差不多。

网友:
出轴这么长

网友:
用联轴器,车用万向节

网友:
KV 不合适3S   出轴偏高  虽然长轴好长    速度快了舵机要换大个点的
关键系  你要不换电机 要不就电池

网友:
试试出轴孔开低点 还有出轴8.5

网友D:
视频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U2MDc2OTEy==.html

网友:
建议楼主问问虾哥以及其他人,他们的电机KV是2字头还是3字头,或者电池是3字头还是4字头,免得瞎折腾。

楼主:
现在出轴已经往下移动了接近10MM,出轴角度大概在-5°左右,周末再去试试看,目前我的电调估计也只能抗住3S电池,买了2个5200的,准备试一下,就算不能用还能放在F450上用,不耽误,换电机或者换4S电调4S电池这类型的建议只能等待一段时间再行尝试,我也知道高KV值,高压电调,用4S电池,绝对可以搞出高速,但现在只希望我的小玩具能起滑距离短点就可以了,咱也不用非要开的老快老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视频

虾哥,我的3827一半油门还算平稳,再加油速度能上去就是会左右摇摆也会稍微有点跳,是因为方向舵有虚位吗,还是没有压浪板的原因呢?请虾哥指点下

网友E:
虾哥问一下,你的船为什么水花就这么稳?我的一跑起来水花老是断断续续的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船,进来学习下

楼主:
虾哥,我已经把船从新改造了,一直没弄明白你的船出轴那么贴底是怎么弄的,尾出轴几乎和船龙骨成一直线了,重新入了2858 3600KV电机一个,起滑速度快了很多,速度也上去不少,准备改成软轴,重新入了CNC 435桨,今天发现电机相当烫手,只用了水冷电机套,是不是要加上电机座水冷会好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虾哥,我的3827一半油门还算平稳,再加油速度能上去就是会左右摇摆也会稍微有点跳,是因为方向舵有虚位吗 ...

你船的问题是那个进水口。高出船底。是个阻水的东西。 航行中那个进水嘴是个阻力。当水阻插得水越深阻力越大。速度越快左力越大 。又由于装在船的一边。那么船跑起来时一边有个阻力一边没有那就开始扭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虾哥问一下,你的船为什么水花就这么稳?我的一跑起来水花老是断断续续的

水花老是断断续续的  那是因为船的重心没调好。桨一时到水。一时不到水。

网友F:
轴在船外的长度比在船里的长度还长···低速空转轴会不会震动很厉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轴在船外的长度比在船里的长度还长···低速空转轴会不会震动很厉害哦···

已经全部改掉了,我另外一个帖子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船的问题是那个进水口。高出船底。是个阻水的东西。 航行中那个进水嘴是个阻力。当水阻插得水越深阻力 ...

虾哥,你说的对着呢,我试着把水嘴拆了问题没有了。可是光吸水舵水好像循环不好,吹气的话管路很畅通,不知道怎么搞冷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