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视频!玩CC3D的机友们还是赶紧刷cleanflight固件吧!

楼主(2015-05-09):
前阵子发了个CC3D刷cleanflight固件的帖子,当时估计论坛问题,现在图片已经修复了,感兴趣的模友可以看一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tid=1073165&extra=
好了,言归正传,从看了charpu的视频后我就改用4S 6寸桨了,动力很足,也非常爽,但是奈何CC3D的固件怎么调PID都有些抖,前阵子用CC3D刷了cleanflight固件以后抖的情况有了好转,但是还是抖,后来设置了一下looptime后突然不抖了,这里我设置的是1800,。不抖的感觉就是爽啊,于是趁着这周末有空练习了下。原视频未加任何处理,奉上给大家看看,后面没有了是因为炸鸡导致小蚁飞了出去,电池松了就断电没录下来了。

网友:
飞得很棒啊

网友:
先收藏怕日后刷这固件折腾!

网友:
楼主,我按你的方法刷成功能固件,也能用cleanflight固件调参软件,但遥控通道不对了,是不是CC3D刷这个固件后PWM输入的顺序变了啊,有没有相关教程啊,

网友A:
楼主,我按你的方法刷成功能固件,也能用cleanflight固件调参软件,但遥控通道不对了,是不是CC3D刷这个固件后PWM输入的顺序变了啊,有没有相关教程啊,
是不是一定得用有PPM输出接收机啊,还有校正啊,电机顺序啊什么的,有相关文章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按你的方法刷成功能固件,也能用cleanflight固件调参软件,但遥控通道不对了,是不是CC3D刷这个固件后P ...

通道不对?我PPM PWM的接收机都可以的啊,你是不是不会设置啊?你拔一下我以前的帖子,有一篇有naza32的说明书,可以看看

网友:
你非的可真惊险

楼主:
哪里惊险了

网友:
高手啊..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CC3D刷了固件后,想用纯手动模式,应怎样配AUX通道?在模式中没有手动模式啊

啥都不用配置就是手动模式

网友B:
给个调参软件链接吧,找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调参软件链接吧,找不到啊

要fan qiang下载谷歌的chrome,然后用这个加载cleanflight,你要是没fan qiang就算给你调参软件也没法加载cleanflight

网友C:
用什麼模式飛的

网友:
像前辈学习 到时候一定回来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麼模式飛的

手动

网友D:
跪求 调参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跪求 调参软件

要fan qiang下载chrome然后用chrone加载cleanflight

网友:
感谢楼主宝贵的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fan qiang下载chrome然后用chrone加载cleanflight

大神来个QQ被 请教一二

网友E:
太爽了,想问大大,CC3D刷CF和NAZE刷CF后有哪些区别?现在机机上装的都是CC3D,不知有没有必要全换NAZE

网友D:
大神可以发下pid和模式设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可以发下pid和模式设置么

pid不是贴图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ACRO+ 嗎?

已经不是cc3d了,就是手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爽了,想问大大,CC3D刷CF和NAZE刷CF后有哪些区别?现在机机上装的都是CC3D,不知有没有必要全换NAZE

cleanflight固件更稳,操作的感觉更好,当然这个和技术也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pid不是贴图了么

大神我这个驱动安装不了咋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我这个驱动安装不了咋办啊

驱动?我是手动更新驱动的,让他自己搜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驱动?我是手动更新驱动的,让他自己搜索

我研究下 我去意法半导体官网下驱动去了 大神加我下QQ可否52524710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研究下 我去意法半导体官网下驱动去了 大神加我下QQ可否525247104

网友F:
膜拜啊,看到这么飞我也手痒痒,能不能给个配置学习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膜拜啊,看到这么飞我也手痒痒,能不能给个配置学习下啊

我以前的帖子贴过配置

网友G:
楼主什么配置可以用4s电。报下详细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什么配置可以用4s电。报下详细配置啊

机架为kim240 v2改装款
cobra2204 kv1960
乐天20A
CC3D直针版
aomway 500mw
aomway 4叶发射接收
tunigy 4s 1800mah
乾丰6045
700线CCD板机
录像为小蚁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机架为kim240 v2改装款
cobra2204 kv1960
乐天20A

为何不用2300kv呢?有什么原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何不用2300kv呢?有什么原因么?

4s 6寸要是用2300的话电流就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飛的好順暢~讚一個!!  另請教樓主~整體多重的..帶電池?

750G

网友(2016-01-03):
引用 楼主:
通道不对?我PPM PWM的接收机都可以的啊,你是不是不会设置啊?你拔一下我以前的帖子,有一篇有naza32的 ...

请教下转弯怎么打杆才能和你一样,高速时180转弯又稳又准?最好写下全程杆量我模仿练习谢啦

网友(2016-02-13):
楼主looptime是什么意思?我刚刷完cf,飞机也抖动得厉害,但是我有个电机有问题,不知道是电机原因还是参数问题

网友J:
楼主你好 请问一下我的CC3D刷了BF固件后连不上CF啊 电脑提示没找到驱动 我的F3就可以很顺利的连接上 它们的驱动都是专用的吗?谢谢你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 请问一下我的CC3D刷了BF固件后连不上CF啊 电脑提示没找到驱动 我的F3就可以很顺利的连接上 它们 ...

我碰到跟你一样的情况,CC3D刷CF后死活装不上驱动。F3和CC3D驱动安装一切正常,win7系统都重装了,还是一样。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碰到跟你一样的情况,CC3D刷CF后死活装不上驱动。F3和CC3D驱动安装一切正常,win7系统都重装了,还是一 ...

刷完后,CC3D要接电,再接数据线,就可以连的上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刷完后,CC3D要接电,再接数据线,就可以连的上了。

是通电池的,一样连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通电池的,一样连不上。

我的虽然连得上,但是试飞感觉不如OP跟手,也大算刷回去了

网友(2016-04-01):
问下,我的CC3D刷了CF固件,驱动也正常安装,然后接电,在插USB,然后CF调参软件可以正常连接,就是最后一步,保存并重启的时候,CC3D突然就找不到端口了。参数不能保存。。这个如何破啊。。。求大神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