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铝散热器上加一块铜的复合散热器

楼主(2015-05-09):
做一个散热器,想在加入一块铜,以增加散热效果,希望懂铝压铸和冷压的朋友指教,哪些厂家有这方面的生产经验,欢迎来电,或留电话。18968432052

网友:
你网上搜搜做电脑CPU,显卡散热器的厂家,看看阿里巴巴上

网友A:
可以焊接,用锡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焊接,用锡焊就行

铜铝焊接可是国际性难题

网友:
你是自己想D一个?做一个找厂家,估计没人会理你的。要是做一个且铝与铜的接触面足够平整,可以考虑加螺丝固定?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是批量生产,不知哪些厂家做这方面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是批量生产,不知哪些厂家做这方面的产品

有厂家称做这种专用设备,具体查:"铜铝焊接机",效果如何不清楚。希望能解决你问题。

网友:
二者间好像有"原电池"效应,应避免联体使用.

网友:
ttp://www.guotaigm.com/lvhejin/

铜铝复合暖气片、散热片。。。。。。。生产研发15年。。。。。。。。。

楼主:
要电子类散热器

网友:
铜铝可以焊到一块的。原来变压器到母排之间就有个铜铝转换头。就是铜铝焊到一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