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整好了~

楼主(2015-05-09):
之前玩的都是六轴,但苦于留空时间太短,一直想整一个时间长一点的玩玩,最近,经再三比较之后,选择了这款HMF680的伞形四轴折叠机架。

使用4110S电机,好赢40A电调,大僵V2飞控,搭配1355碳纤桨叶。在家折腾了一个下去,终于组装好,随后在阳台上进行了测试飞行,感觉有点不稳,再次连接电脑,调整了飞控的感度

6S 5000MAH电池,明天去室外测试下留空时间

网友A:
- -nazav2,祝你好运

网友B:
能飞多长时间啊?

网友C:
我也是刚整好,不过我用的是蜻蜓1555桨 想问问楼主你的桨能飞多久.. 我的电机是 x4110s 400KV 电池6s 6200mah,空机重2492克,试飞了下18分钟 3.8V停飞..感觉不是很理想.不过单电池就842克

网友:
1555蜻蜓槳比較合適.不過時間好像不漂亮.正想把DAYA550換成這架.不過單機架就重了200多克.有沒有想過直接雕碳纖板布要用PCB

网友:
同样的机架,我用的机翼3508电机380kv配合山寨1455碳桨 空负载6s3000电池gps定点16分钟,p2飞控。

网友:
这伞折怎么样?

网友D:
期待测试结果  我也是打算6换4   举棋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刚整好,不过我用的是蜻蜓1555桨 想问问楼主你的桨能飞多久.. 我的电机是 x4110s 400KV 电池6 ...

时间很不错了,可以在3.6V停飞,远的话,3.7V停飞,回家马上回冲电即可,时间应该20-2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飞多长时间啊?

今天满载飞行,留空时间并没有理想中的那么长,和六轴竟然差不多的8分钟

网友E:
6S5000滯空時間才8分.該不會您還是用1355吧?換一下蜻蜓1555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测试结果  我也是打算6换4   举棋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6S5000滯空時間才8分.該不會您還是用1355吧?換一下蜻蜓1555試試

就网上搜索这个名字的桨叶吗?

网友:
我的500伞折3S5200留空15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网上搜索这个名字的桨叶吗?

就這個-蜻蜓槳1555

网友:
以前不懂 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  现在我明白了 反正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 而升级又需要经验 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 遇贴就回

网友:
浆小了,用1555,抗风弱点,续航上去

网友F:
你的这伞型怎么个伞法哦?照片上实在看不出来哈

网友G:
新手来求教,都说滞空时间是电量决定的,那为何没人提出换个大容量的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这伞型怎么个伞法哦?照片上实在看不出来哈

昨晚单独拍了照片,这个机架臂是往下折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 -nazav2,祝你好运

你的意思是会意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手来求教,都说滞空时间是电量决定的,那为何没人提出换个大容量的电池呢?

相同的道理,换了大容量的电池,起飞重量增加了哇~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新手来求教,都说滞空时间是电量决定的,那为何没人提出换个大容量的电池呢?

大容量電池提高滯空時間理論上可行.但實際上電池重量上去後並不代表多一倍電量就多一倍滯空時間
就如樓主的機子.因為配的槳還沒達到這個馬達的最高效率.所以最簡單的方式(比較省的花費)是先把槳配好

网友:
能否理解为,在升力允许的情况下(马达与桨配好),电池能量密度越大越好,但通常选择的都是锂电池,所以是否电池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容量電池提高滯空時間理論上可行.但實際上電池重量上去後並不代表多一倍電量就多一倍滯空時間
就如樓 ...

就我目前的安装配置而言,安装15寸桨叶估计会打到配件物品

网友:
布线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我目前的安装配置而言,安装15寸桨叶估计会打到配件物品

剛仔細看一下真的會打到OSD

15吋槳會延伸至機架中新板機臂的最外面那顆螺絲

所以只要機臂外圍那八顆螺絲附近沒有設備就可以了

楼主:
确实有点乱,昨晚拆了重新布线了

网友H:
今天飞Daya550,6S,3.6下来,23分钟,耗电38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天飞Daya550,6S,3.6下来,23分钟,耗电3800mAh

本人设置的是一级报警22V,二级报警下降2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