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进来看一下,推荐一下FPV设备,我是S500机架

楼主(2015-05-09):
大神些,帮我推荐一下图传设备,目前设备是:2212 980kv电机,30A中特电调,1047桨,3S 5200电池,APM2.6  M8NGPS ,天7控,有数传,如果想玩一下航拍,需要哪些设备?还要买哪些东西,需要买图传,摄像头?还有哪些呢,新手不懂请大神指教

下面给一张我的机机图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电机有点小了,再挂fpv好像很吃力,飞不了多长时间。

楼主:
这是飞行视频

网友A:
置空多久.如果換個2216馬達或許會更好

网友:
这个机架太重 可以买山寨精灵机架 挂狗加云台 可以飞15分钟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置空多久.如果換個2216馬達或許會更好

2216不如2808。2808效率很高,而且拉力大于2216,并且,2808比2216还要轻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16不如2808。2808效率很高,而且拉力大于2216,并且,2808比2216还要轻一些。

是沒錯.不過這個機架通常投資不需太大

网友:
最好再装个OSD,FPV需要注意电压....

楼主:
是的,你是哪儿的

楼主:
改天来大通飞啊

楼主:
你们图传用的啥牌子?狗几啊?云台是啥?

网友:
以前不懂 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  现在我明白了 反正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 而升级又需要经验 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 遇贴就回

网友:
2212的话,挂云台那些了,很吃力,续航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