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纯的新手,第一次装机,电池内置,处女飞,操控自己都不忍心看了,怎一个炸字了得

楼主(2015-05-09):
纯纯的新手,第一次装机,QAV250机架,学习不少高手的方法,直接整了个电池内置,感觉可以降低重心,有利于我这样操控极差的飞起来,哈哈,还在改进中,比较困惑的是电池的固定方法,在不停的炸机中电池的前后剧烈移动感觉对前方的摄像头和后下方的CC3D都造成了比较大的威胁,还请高手给支支招,不胜感谢!上图,直接成品

网友:
买魔术贴,毛面粘在电池上,钩面粘在底板上再加上尼龙扣会好很多。其实电池放上面就行。

网友A:
你这机子中间是不是少根柱子啊

网友:
魔术贴加上魔术贴扎带固定,电池中置比电池上置容易稳定,如果下置更稳,不过穿越机要的是响应迅速,这个就得自己取舍了

网友:
电池两种装法都是不错的选择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机子中间是不是少根柱子啊

是的,不然电池放进去太不方便了,感觉少一根问题不大,就没装了。

网友:
放上面也一样的呀。你这样塞在里面的话,炸鸡的话,很容易伤到摄像头和CC3D的!

网友:
你上2200的时候机机已经偏沉了....
你要是能把设备层压低到2CM(换20MM的摄像头,自己再努力搞定设备接口的问题),电池放背上重心也差不多(老外有这么干的~除去内置以外另一种办法)
穿越手感才是第一位,续航感觉不是太重要,其实减重才是最佳选择~

网友:
你把电池放上面,我的就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