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7E控

楼主(2015-05-09):
求助 D7E控 如不刷固件只短接高频头是否会遥控距离变大

网友A:
不会
如果只短接电阻,不刷固件的话,那发射功功率还是以原版固件为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如果只短接电阻,不刷固件的话,那发射功功率还是以原版固件为基准

刷固件 短接电阻 会不会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遥控距离变成只有六七米。因为以前我也刷固件 短接电阻 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遥控距离就变成之有六七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固件 短接电阻 会不会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遥控距离变成只有六七米。因为以前我也刷固件 短接电阻 使用一 ...

不会,距离变短的,一般是短接没焊好,虚焊了才,只要焊接没问题,一般不会掉距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