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就个SK500的配置!!

楼主(2015-05-09):
只看大图
电机
用朗宇A2216
电调要多少A?
控用天9还是D10?
飞控APM2.8
电池
选什么?
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电调20A的就够。
天9和D10差不了太多。褒贬都有
电池用3s的,容量嘛自己看着办,总重保持在1800g以下

网友:
新人发帖秒沉?

网友B:
朗宇A2216是固定翼用的吧?多旋翼应该是V2216
控我选的天9,目前没啥问题
电池配3S、4S都行,V2216配4S,动力比较足

网友C:
脚架嫌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