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 250穿越机大家都选择哪个型号的电机?

楼主(2015-05-09):
内容如题 2204配5寸桨 还是 2206配6寸桨?这两种配置都用10A电调吗?那个配置以后换新机通用性强更一点? 选择困难中 大虾们给点建议

网友:
我一直都是2204配6吋槳

网友:
2206的6桨吧,将来可以上4s,就算不上也很暴力。

网友:
1806配5寸浆

网友:
2206配6045,20A

网友A:
2204配12A的电调
2206配20A的电调
只要不买银燕的电机,买点朗YU啊,飓FENG啥的,2204的动力已经很够用了
动力越大油门越难控制,速度越快炸的越狠
新手2204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4配12A的电调
2206配20A的电调
只要不买银燕的电机,买点朗YU啊,飓FENG啥的,2204的动力已经很够用了 ...

谢谢了

网友:
还有记得买点备用零件
穿越没有不炸的,炸了没零件修就呵呵了....

网友:
没必要2206,,1806或2204足以

网友:
昨天飞了下2206....太暴力了~

楼主:
谢谢大家给的宝贵意见 准备入手飓风2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