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的做工

楼主(2015-05-09):
本来想把金标扣了看看里面有没有2B,结果发现这么大个缝隙。。。这做工。。

网友:
铭牌后面有没有二逼

网友:
楼主,你还是抠开金牌看看吧,没有2B,说不定有SB也难说,哈哈哈。。。。。。

网友A:
裂开的地方应该是有卡扣的,你看下是不是卡扣松脱了

网友:
楼主滴两滴502粘住,要不飞行震动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裂开的地方应该是有卡扣的,你看下是不是卡扣松脱了

这个地方是没有卡扣的,是用螺丝锁紧的。明显的质量问题。LZ可以找大疆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是没有卡扣的,是用螺丝锁紧的。明显的质量问题。LZ可以找大疆换新的

卡扣

网友:
這縫隙真的是有點大

网友:
话说铭牌下面有2B的机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