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手工焊接APM飞控的 来个视频总结!!

楼主(2015-05-09):
原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40619&extra=

最后来个视频总结: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楼主:
随便玩玩吧了

网友A:
你好,我看你做过红色pcb的miniapm,想请教一下最近焊了几片miniapm,就是那个3.1的,所有焊完都出现一样的问题:3.3v正常,可以刷2560和32u2 bootloader,可以刷32u2的ppm,可以找到2560串口,在mp里可以烧固件成功,但是烧完固件后连不上,永远都是timeout(换了电脑也一样),而且加电后灯不正常,通电后蓝灯和红灯闪几次就只剩电源灯常亮(正常情况下,自检红蓝灯应该是交替闪烁一段时间),能排除焊接和器件问题,之前还焊过黑色pcb的,也是一样

qq:143894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看你做过红色pcb的miniapm,想请教一下最近焊了几片miniapm,就是那个3.1的,所有焊完都出现一样 ...

你确定的的3.3V和5V供电都正常吗??首先我不知道到你的烧写顺序是否正确?
首先烧写完2560的BOOT时候,再次通电 这时蓝灯是会不停的闪的,这时候 说明BOOT运行是正常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点!
还有 你说的链接不上 是指的是与地面站链接不上 进不去 吗?是卡在了一个地方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先不要着急去链接,先到地面站的终端里面去链接 看看是否能检测到版本号
假如可以链接到,那么进到测试里面去 用命令 测试下你的所有传感器 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的的3.3V和5V供电都正常吗??首先我不知道到你的烧写顺序是否正确?
首先烧写完2560的BOOT时候, ...

你好多谢回复,能不能加个你的qq?你加我也行,我的qq:14389402确定5v和3.3v正常

步骤
1:刷2560boot(mega2560.hex),熔丝位ff d8 fd,刷完蓝灯闪(a灯),正常
2:刷32u2 boot(Arduino-usbdfu.hex) ,熔丝位ff d9f4 ,刷完上电蓝灯闪(a灯
3:然后连usb 发现32u2硬件,用flip 刷ArduPPM_v2.2.65_ATMega32U2,刷完上电黄灯(b灯) 闪一下,蓝灯继续闪,系统找到arduino mega 2060 (com35)
4:连上mp下载3.2.1固件

好像3.2.1固件大小的问题,apm已经不提供终端了啊,连上终端会出乱码,我选择低版本的固件,但刷的时候有提示板子老了,自动刷最新的

以前焊过好多块大的apm都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确定的的3.3V和5V供电都正常吗??首先我不知道到你的烧写顺序是否正确?
首先烧写完2560的BOOT时候, ...

搞定了谢谢
我上传固件的时候,联网下载太慢了,我是用他服务器上预先手工下载的固件刷的(http://firmware.diydrones.com/Copter/stable/apm2-quad/
3.2.1的版本,672k,估计太大了,刷进去把boot破坏了?(但是我是从官网apm目录里下的啊,应该不会有问题)
我用它界面里的固件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谢谢
我上传固件的时候,联网下载太慢了,我是用他服务器上预先手工下载的固件刷的(http://firmw ...

早说嘛!你不是从MP端直接下载的~~~
一般我是不建议各位去用他服务器上预先手工下载的固件!
因为版本众多,不易区分,很容易搞错!而且还会出现 兼容性问题!
最好的办法还是建议用MP平台直接去下载,这样成功的几率会大点!!
最后恭祝 上楼朋友 调试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谢谢
我上传固件的时候,联网下载太慢了,我是用他服务器上预先手工下载的固件刷的(http://firmw ...
不好意思,网络延时  发帖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