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250SE无副翼成功起飞

楼主(2015-05-09):
经过几个月的艰辛工作,机机虽然还有一些问题,但还是飞起来了。
因为天黑,手电照着离地0.5米水平位移5米就落下来了。
有金鱼尾,后期有活干了哈哈。
起飞前照片,用三根碳杆做的练习架,实践结果非常好使哈哈
走线都是用缝衣服用的白线,因为后续一定要拆继续调节的,所以就不装那么结实了。
现在的残留问题:
1. 副翼,升降舵 的遥杆摆到上下左右端尽头时,会把舵机憋的吱吱叫,因为1舵机会顶到行程约束架的固定座,2通道舵机会顶到大齿盘,所以就叫了。
2. 尾舵机在控上的遥控杆有过多浪费的行程余量。
虽然可以飞,但还有很多问题等待解决。

电调设超级缓启动,超级好使。未定型前,先横放,并且在上面粘了个散热器。那东西真热。

尾桨有一次被尾舵机拉杆导向座环卡住了,所以大家的杆导向箍不能安装的太靠近尾舵机,免得卡尾桨。

这个练习架太好用了哈哈。

看到肚皮下面的2200mAh的电池没,那是固定翼用的电池。

为了三轴的减震,在三轴下面的板上先缠了2圈橡皮筋

楼主:
占个2楼发视频

网友A:
尾舵一定不能ES08DE會金魚尾換MD922
KBAR 這樣裝不行,會qq版原理,黃kbar 側裝在下側板吧
尾漿夾軸承虛位大,換飛越橙色的,無虚位
尾推要調到沒有扣上舵機時推下如絲順滑
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一定不能ES08DE會金魚尾換MD922
KBAR 這樣裝不行,會qq版原理,黃kbar 側裝在下側板吧
尾漿夾軸承虛 ...

侧装 软件不支持呀

网友A:
憋舵問題要減小kbar 循環螺距行程,在十字盤專家模式內找到。先調整好金魚尾,再進行kbar自動微調模式

网友:
找黄kbar 說明書吧,可以支持側裝的

网友:
好像按着kbar 上一個按扭再上電,令它變成慢閃,然后透過硬件欺騙軟件來支持側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憋舵問題要減小kbar 循環螺距行程,在十字盤專家模式內找到。先調整好金魚尾,再進行kbar自動微調模式

谢谢!我找时间试试!

网友:
黃Kbar右側裝時led燈會慢閃, 左側裝時led燈會快閃.

网友B:
用脚压住  呵呵。如果失误 肯定要吃大亏的, 这一看首先 齿太紧 电机转不动,严重负螺距,机器没调好! 这线走的太搞笑了, 估计老手已经想说话了,整个人都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脚压住  呵呵。如果失误 肯定要吃大亏的, 这一看首先 齿太紧 电机转不动,严重负螺距,机器没调好! 这 ...

多谢提醒!当时实在找不着好办法,人生第一转,激动啊,就上脚了。后来就不这样了

网友:
我的就是测装还可以能用的

网友(2015-12-04):
引用 楼主:
占个2楼发视频

你玩飞机的姿势我第一次看到 不怕射桨 切鸡鸡啊

网友:
这机真心难折腾,电调挂设备板下面,电池放设备板上面比较好,陀螺仪最好壳拆了可以塞进肚子里

网友:
锁尾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