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参数不变 换桨就跑偏

楼主(2015-05-09):
qav320 CC3D 地面15.02 上5030桨 自稳飞行正常 手动飞行正常
飞控参数不变 上6030桨 自稳模式向右后倾斜 不能保持水平,但手动模式正常
飞控参数不变 上6045桨 还是自稳模式向右后倾斜 不能保持水平,但手动模式正常
这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A:
重新过地面站一遍试试看

网友B:
我的260机架,1806+6030桨可以,换2204电机+6030就不行,自己翻,改5030桨还凑合飞,飞控换过两种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