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吧 解决问题的 给钱 说到做到 只要解决问题

楼主(2015-05-10):
lite 升的v2   机架s550   V型6轴    gps模式和姿态模式都有这问题

问题是:飞控粘贴的很笔直    但飞机的前进方向    不是正中心直线       总是偏向一个轴     总是偏向2轴一点     这是什么问题 ?
起飞前校正罗盘了      而且gps模式和姿态模式都是这样  应该不是gps的问题吧   难道我要把飞控贴偏一点?
现在不知道原因出在那里。我分别换了 两个机架  竟然  效果一样!      飞控出了问题吗?

悬赏    帮我解决问题的   奖50块    说到做到    只要能解决

楼主:
qq 10407805   手机18504504970      如果解决 不给钱!    骂我

网友:
水平校准没有做好吧?建议在保证所有轴的电机都在一个水平面的时候做一次水平校准。

楼主:
是那个imu校准吗  还是那个高级校准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啊什么的,可以校准的都校准一次,我的是桨有问题飞起来会偏,你试一试,模友们都不图钱财的,帮别人解决了问题自己也开心

网友:
鸡架有可能变形了,有点歪

网友:
引用 楼主:
qq 10407805   手机18504504970      如果解决 不给钱!    骂我

呵~~~其实说明书上就说清楚了,这叫马桶效应,尝试将GPS偏置一定角度向相反方向就可以解决问题,当然还有个前提就是你的鸡鸡本身的平衡和调校不能太离谱

楼主:
机架新的  不能歪吧

楼主:
应该不是马桶效应   马桶效应是悬停  整个机器  机头方向不变  整体 顺时针或逆时针变化  这是马桶效应        但是我的情况应该不是吧     不过还是谢谢  多谢

网友:
你推杆是用小心点,只动升降

网友:
呵呵,还是调整GPS吧,或者就干脆拆了GPS看看飞行姿态正常不?

网友:
看看你的电力是否有的有问题,或者gps自身问题将gps朝转动的方向轻微调整一下再试,或者遥控器校准一下,再不行看看微调能否纠正过来

网友:
gps没对准机头 对准机头久ok了  365403981

网友:
看看NAZA的说明书,里面有提到,把GPS指向角度反方向转几度。

网友:
個人認為可能是槳葉影響的,不妨換套槳試試

楼主:
感谢 大家的  积极发言    坛子里的热心人还真是不少     再次感谢      不过我还是把我的问题  写出来   也供大家参考

在这段日子里      我也是在调整 实验啊     也是头疼的很     呵呵

我还是把问题再说一遍    之后再说下解决方式   如果有和我一样情况的人  也可以做参考

先说配置lite 升的v2   机架s550   V型6轴    2212的电机大疆的    4s电池
gps模式和姿态模式下(经过调整   飞机机头方向的问题没有了    但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升降的时候     飞机会自动顺时针旋转大概30度     是自动哦   没动遥控)
其实这个现象  我也很奇怪   不知道什么原因

也问了不少人   包括坛子里大家的回答    谢谢了!
但是  我的结论是    1不是机架的问题   重心  水平 都没问题
                             2不是电调的问题(有人说可能一轴的动力有问题)   大疆的电调也不能校准油门行程   所有就放弃了!感觉不是
                             3也不是gps的问题     换了  原厂的gps   兼容的gps    包括gps的角度  也试过     不是所谓的马桶效应      马桶效应是悬停时机身整体画圈    但我的是机身自身旋转!
                             4也不是imu校准和高级校准的事   控也做了校准    这些常规的校准  大家也都知道   也都会这样做   所以也不是

说了  这么多这不是 那不是     那究竟是什么那?

其实我也没太整明白   不过我说说  解决办法!

在最近的一次飞行里,我关注了一下 感度的问题

默认都是100%      说明书里的文字是    感度如果太低   就是使飞行器难以控制     过高  飞机会产生激烈的抖动

于是我把感度调成了 80%     飞机上天

上天后出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   不动遥控    飞机自身不停的旋转    而且很难控制       很难控制是很正常的 因为说明书里已经明确说了

但是不停的自转就不是正常现象了!  所以我的问题     和感度有关了!

我把航向角的感度  给到200%       飞机自转的问题    就解决了

虽然不是什么正规的解决办法    但至少是解决了!也请高手看了之后   给予评价。

我猜测可能是lite升级v2后  产生的毛病   以前没这种现象!

楼主:
不过   还是要感谢    回答问题的大家!   谢谢了 !      问题解决   封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