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神仙能传授焊接的知识?

楼主(2015-05-10):
一个晚上被这个t插搞死了,怎么焊接都会掉下来,火大死了,怎么办?

楼主:
最近太倒霉了,晚上又在小区里,人家把我的车撞了

楼主:
买个电机,口径不对,问店家都不理人,要不要差评?

网友:
心情不好 直接差评,焊插头搞到满手水泡的飘过

楼主:
本来就不爽

网友A:
告诉你个秘密,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焊东西阿,首先得有功率60w以上的电烙铁,然后必须得买好的焊锡丝,这个最重要了,其次焊接过程中用焊油,保证焊接的点圆滑,牢固!

买焊锡丝的学问大了,亮度高,色泽发亮的,含锡量高的好,含一定的银也好,总之淘宝买大牌子的肯定不会错,一盘好焊锡丝用半辈子!

网友:
而且,焊我们的插头,要买一个焊台,淘宝有迷你的,便宜的9块也有,贵的几十,够用就行,省的手不够用,烫手,哈哈,

网友:
你烙铁功率小了点    焊接之前 上一点点松香  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焊接技术太差了,焊接成这样原因就是焊接时间太长,把焊锡自带的助焊剂都蒸发光了,焊锡内自带的助焊剂理论上比例是最佳的,助焊剂太多其实也会有残留影响焊接质量,技术菜就用点外用的吧

网友:
可以看出您买的焊锡不好,毕竟这焊锡 焊台【烙铁】是我们必备的。到淘宝去选一下好焊锡。

网友:
焊锡丝推荐台湾宝工,便宜量又足,关键焊锡比例高,成份里为了保持低电阻还有一定比例的银,总之我一直用这个,很好用!

网友:
焊接就两样,好的电洛铁和好的焊锡丝,两样都过关的话,焊接不难。

网友:
60W烙铁,调温就最好,好的焊丝,想要焊好,好东西少不了

网友:
白菜白光。。通电几十秒就能干活,200~450度自己调整,话说这焊的。。。
电机口径是指的电机出轴?3.175和3.5两种,买的时候问清楚就好,配合你的电机齿

网友B:
快捷方法:找楼下修手机,修电器的一两块钱就帮你焊接了。用不了几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个电机,口径不对,问店家都不理人,要不要差评?

如果不是你当初和店家协商的口径可以退换或者差评

网友:
很简单的  没工具就拿重物或者钳子把T插固定好 然后分别给T插和线头镀锡 这样焊接融合性更好 更容易焊接牢固  还有就是不要长时间不停地给焊接处加热 要不然很难焊接得上 而且还容易使T插变形  大家开始都这样 一步一步来

网友:
烙铁用五十瓦的,温度够了、很好焊的、你可能温度不够

网友:
只有一个两个多股线头子要焊,不需要买焊台或大烙铁,搞个酒精灯(用个瓶子做的也行),线刮干净,涂上焊油或松香(烧热了就可以往上擦),一边烧一边往上放焊锡,用距离远近控制温度,烧好了移去灯火,注意不要颤动,冷了就很好了!这种搞法可以让你来回玩很多次而不会出问题!

网友:
烙铁小了吧

网友C:
准备:
1,烙铁30-60w都可以
2,焊锡最好含锡63%的共晶点焊锡
3,纯度较好的松香,(一般不是很难焊接的金属尽量不使用焊油)
4,夹具,帮助固定插头
焊接:
1,确认烙铁头很好的镀上焊锡,保持良好的镀锡状态,
2,线头剥皮5mm左右,固定好,烙铁头在松香里插一下(清洁并使烙铁头镀锡层保持良好的流动性和表面张力,)迅速的带上点松香去加热线头,另一支手拿焊锡丝给烙铁头送锡,焊锡丝内部也有一部分松香,正确操作很容易就给线头上好锡.
3,固定好插头,同样烙铁头在松香里插一下,带上点松香加热插头焊接位,另一支手送锡,使焊接位置良好的上好锡.
4,把上好锡的线头和插头焊接位紧靠,然后拿烙铁头同时加热,使焊锡融化后把它们焊接在一起(同样需要带上点松香),烙铁拿开后要保持线头和插头不动,直到焊锡凝固.

焊接过程中注意两点:1,防止焊锡氧化,高温下焊锡表面很快会氧化,氧化的焊锡流动性不好,表面张力不好,难以侵入各个焊接表面,需要沾一下松香使氧化的焊锡还原,保持烙铁头焊锡的良好状态是焊接质量的保障.   2,焊接后焊锡需要一定时间才会凝固,在凝固前焊接位置一定不能有移动,否则容易成为虚焊

网友:
楼主这个插头明显就是焊锡氧化了,焊锡看起来一点光泽都没有了,还有就是还没凝固好就动了......
另外那根细线也没焊接上....

网友:
推荐个好点的焊锡丝!!

网友:
和母头对插,可以减少塑胶融化的几率,焊锡烙铁都重要,用点助焊剂,两个点都上好锡,烙铁在线端有点融了就往T头压下去,一会底下的锡也融了就可以抬起烙铁,这时一定保持焊点不动,我一般戴手套,要不太烫。抬起烙铁吹两口气锡就凝了。没有焊台可以用钳子夹住,把上用一根皮筋拉一下就是了。

网友:
拿来我帮你焊,电机轴不对,换马达齿就行啦

网友:
最怕焊接东西
我弄香蕉头什么的都是用防风打火机,非常方便,楼主可把t插换成带护套的3.5香蕉头插头或者EC3,然后用火机就可以焊接,从此不再担忧

网友:
我焊t插用的40w,先把铁烙粘点锡,焊一起后固定一会,焊久了要时间冷却。

网友:
我有个t插也变成你那样了。。搞了1小时都没弄好。。你那个旧的吧。。旧的感觉超级难弄。。

网友:
除了楼上各位说的,选用合适的烙铁头也很重要,焊这类东东烙铁头不要用尖头,要用刀头

网友:
换个焊锡丝,烙铁温度不够

网友:
关于焊锡的选择也是 市面上由含铅的焊锡 有不含铅的 之间的区别就是一个焊出来的焊点光亮 另一个焊出来的暗淡  另外助焊剂是神器

网友:
先在T插上点一点松香,然后弄点细焊锡丝点在T插上,均匀地铺一层,T插上完锡以后,再把线直接插到松香里面蘸一下,用烙铁多粘一点焊锡,放在线上烫,线慢慢的转,直到线也均匀地裹上一层锡,然后把线按到T插上,融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D:
推荐楼主用日本山崎焊锡

楼主:
已经让朋友帮忙焊可,本人水平太烂

网友E:
你要用功率大点的烙铁。等焊锡融了,烙铁移开马上给焊接点降温,直接用嘴吹,不过我看你的焊锡也不怎么好。你有没有焊锡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用功率大点的烙铁。等焊锡融了,烙铁移开马上给焊接点降温,直接用嘴吹,不过我看你的焊锡也不怎么好。 ...

没有,都不知道是啥玩意

网友F:
1烙铁功率大点。2用好焊锡丝。3少不了松香,道理跟印度神油一样,你懂的!

网友:
LZ把烙铁头和焊丝发张图上来看看呗。

网友G:
白菜白光焊台,300多度焊T插,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1烙铁功率大点。2用好焊锡丝。3少不了松香,道理跟印度神油一样,你懂的!

有道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白菜白光焊台,300多度焊T插,快。

网友:
白菜白光焊台!

网友:
都说的很多了啊,哈哈。
烙铁建议用莲花60W带温控的,便宜的很,几十块钱。
焊锡用宝工或山崎的,几十块钱一大圈。
松香必须要有,焊锡膏建议不要用。
焊东西的时候要保持烙铁头的清洁,建议用湿的海棉在烙铁加热后擦一下烙铁头,莲花的头子很好用,一擦就干干净净的。
焊东西之前要给线和接头上点锡,其它就没啥要注意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荐楼主用日本山崎焊锡

没必要
我用的8块包邮的一大卷焊锡丝

关键在于 1、低温焊锡 2、助焊剂(焊锡膏或者松香) 3、电烙铁头不能烧死了,要用水浸湿的高温海绵随时清洁电烙铁头 4、焊接前线和插头都要先上锡

网友:
我同意上边意见。换一个合适的东西。焊台和焊丝同样重要。

网友:
温度(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捷方法:找楼下修手机,修电器的一两块钱就帮你焊接了。用不了几分钟。

找手机店修手机的换了个电调上的贴片电感,20块

网友:
把T插用刀打磨下 再焊接

网友H:
搞点焊锡膏就好了,最好再买个焊锡架,这样就舒坦了

网友:
烙铁功率不够,焊锡品质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个秘密,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你这纯粹坑人!

焊接电线,不需要那么大瓦数的电烙铁
18号硅胶线,用25W足够,
再粗一点,用35W基本上够了,一般模友建议够买能调温的,40W的黄花烙铁
另外,别用焊膏,用松香,焊膏焊接结束后需要清理,太麻烦
焊丝尽量采用低温的,也就是那种细细的
焊接时,先烙铁沾一下松香,然后上点锡,接着给焊接的部件也上点松下,再上点锡,再把两个端点靠在一起,用烙铁点住,等焊接部位的锡完全融化,再移走烙铁,保持焊接部位不移动,稍微等会,等锡完全固化了,再松开焊接件即可!

网友:
没处理好线,先预热,给线做个锡头,并且后续焊接也得趁热;T插最好用非金属包下,台钳固定,也要上锡连个放在一起都要趁热,等表面光洁了,很重要的一点,移掉烙铁同时,吹一口气,不用太大,帮助表面固定。不要怕累,持线的手多停一会,因为内芯旳锡还没有完全固定前,都可以掰下来。

你用有铅锡比较好(260度),无铅的就需要烙铁功率大些(300度融化)。一般大滴是容易掰下来,练练就好了,没什么。心情要平,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保持平和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准备:
1,烙铁30-60w都可以
2,焊锡最好含锡63%的共晶点焊锡

楼上正解!焊锡丝很重要,我用川崎的,同样的烙铁,焊接手法,出来的效果天壤之别。

网友I:
买个小台钳子,10-50元,多大都行。买个好一点的电烙铁,小型可调温烙铁最好,焊什么都行,大约在100-400元左右,不要太好的就行。焊锡丝一定要好,但是不能太贵,我用的是16元一盘的,什么都不用加,直接焊锡丝上就行,烙铁头千万不能沾到塑料,橡胶这一类的东西,否则直接报废。这种粗线不要着急,让焊锡化匀了才行,而且要饱满,加热融化次数不能超过5次,否则焊点会报废,插头那边不能加热过长,变形了就不能用了。用台钳加着金属头,这样不容易变形,在非焊点的地方放一块有水的卫生纸,这样有助于新手练习。线的加热时间要掌握好,轻轻动一下,焊锡像油珠一样动最好,直接放到铜点上,加热2-3秒直接离开,而且千万不要动,坚持8秒左右就行了,铜焊点如果不融化的话,用电烙铁和焊锡洗洗一下就行了。希望对您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买个小台钳子,10-50元,多大都行。买个好一点的电烙铁,小型可调温烙铁最好,焊什么都行,大约在100-400元 ...

谢谢你的意见,我去试试看

网友:
烙铁功率并不是关键,我用25W烙铁照样焊接8AWG。
重要的是,线头要先上锡,然后再焊接。要用好的焊锡Kester 60/40,
含铅焊锡虽然有毒,但是优良的流动性是比不了的。我基本上都用含铅焊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意见,我去试试看

我qq:1809638224,有事qq找我,能帮就帮你。

网友:
买点好焊锡 照着60一卷 烙铁用个箭头的 照着60W 加个基本50左右 就可以了  不用松香和焊锡膏

网友:
100W的路过 一条线5秒内搞定

网友(2015-12-20):
学习了   我说以前老是焊不好那

网友J:
找   家电(论坛名字)    应该没有人比他更专业了     你的烙铁功率不够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找   家电(论坛名字)    应该没有人比他更专业了     你的烙铁功率不够好像

买了新的设备,好了。接受了模友技术指导

网友:
铜丝表面暴露空气会有氧化层,焊接前用小刀把铜丝刮得亮亮的(下手轻点,很容易刮亮的,断了别怪我),铜丝上涂上焊锡膏,烙铁上占有融化的焊锡直接一涂就OK,焊这种粗线用平头烙铁,功率50W以上就行。

网友:
有个窍门,在焊接T插时可以先用些焊锡均匀的在T插表面抹上几次,在电线头处也是涂上焊锡,这样再接合时很顺利的就能焊上而且很牢固

网友:
买含铅焊锡。。。

网友:
  熟能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