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接收器天线长度很重要吗?

楼主(2015-05-10):
如题,华坑d10的接收器天线两根都被我剪短了一厘米,里外都剪短了,现在不到十米就会失控,主要原因就是天线吗?

网友A:
当然,长也不行,短也不行。
必须原来长度。
跟频率有关,算好的

网友B:
楼主是我所知道最神奇的玩家。这事也能做!只能TB买天线重新焊接了,不然接收机报废!

网友C:
把天线外皮的金属部分扒掉规定的长度就可以。
把天线整根换掉最好

网友D:
里外都剪短同样长度理论上问题不大(天线长度约3CM),估计剪坏了,把芯线剪断了。

网友E:
放张照片出来学习、分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张照片出来学习、分析啊,
他们说了,天线不能随便剪,要求很严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