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3508电机也不那么神啊

楼主(2015-05-10):
原来用的f4006kv680,1238桨,3s5000电池,4轴起飞重量2140克,悬停能飞8-9分钟。

现在换了朗宇3508kv700其他配置一样,就是电机比原来重了一些,大概每个重28克,4个就是112克,起飞重量2250克,悬停也才9分钟,比较失望。
算起来根本没那么大的力效啊。才6-7左右。

网友:
应该上4S

网友:
要上4s,3s不行

网友:
4006和3508,按理来说搭配好以后,4006能更好啊。。。
3508我记得是代替2216用的

网友:
F4006kv680是神机,楼主不知道?

网友:
这个电机要用4S才能发挥效果  我的恒力4225 (定子也是3508的) kv610  4s5000mah  起飞重量2kg  可以飞18分钟

网友A:
F4006 相当于3506,  定子比真正的3508扁2毫米, 就决定F4006是2KG以内的产物(4S电池),如果使用3S 电池 整机起飞重量应控制在1.3KG左右比较效率。
而3508实用4S ~6S , 使起飞重量达到 2kg~3kg 都在高效率之内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看样子我得把2个3s 5000电池改4s了,蒸腾不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006 相当于3506,  定子比真正的3508扁2毫米, 就决定F4006是2KG以内的产物(4S电池),如果使用3S 电池  ...

请问我这个3508,kv700 ,如果上6s会怎么样呢,用多大桨?

网友:
是我敬爱的泡老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我这个3508,kv700 ,如果上6s会怎么样呢,用多大桨?

KV700的话,你还是3S吧  配12~13寸桨。  或4S  配11~12寸桨。
3508电机一般很少用这么高的KV值的

网友:
3508,kv700 只适宜4S电池,最好不要上6s。

楼主:
算了,3s用用算了,一块电10分钟,下来再换块。能耍20分钟呢